[音响] 先锋的桌面的多媒体小音箱,喇叭比较奇怪,有6个接线端子

楼主(2021-08-16):
先锋的桌面USB多媒体音箱,音质还可以,高音亮,喇叭比较奇怪,有6个接线端子,4线的还较为常见,但6线的我是还没有拆到过

网友:
重低音、中低音、高音?

网友:
可能真的3音圈,高中低频都全了,就是不知道内部是3同轴还是3盘?有条件可以拆解一个看看,不过喇叭一般都只能破坏性拆解。

网友:
电阻档量一下。

网友:
所以
喇叭长什么样

网友:
拔掉喇叭线测测看是不是三个绕组

网友:
肯定是3分频的扬声器系统,

网友:
把喇叭拉出来看看,是同轴的吗

网友:
这电路板,和这内部设计,跟鬼子的先锋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我是进来看六线连接喇叭的,可是喇叭呢?

网友A:
有标吗?哪里看出是先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标吗?哪里看出是先锋?

看一看

网友:
现在也就卖造型了,完全看不出发烧品牌该有的底蕴。

网友(2023-02-07):
会不会喇叭上面有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