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成本改进,变压器点焊机功能拓展,碳阻焊机220V调压插座,补焊接图片

楼主(2021-08-16):
电焊机做好后难得使用,考虑功能拓展一下。一直缺少件工具,就是焊接铜管,焊枪需要气,麻烦,又难得用,买来浪费。这几天家里的冰箱有点管堵了,正好可以需要。
点焊机输出4v左右,再做个夹子夹,找点碳棒,就可以做碳阻焊接了,6MM的铜管几秒就可以烧红。
画图捷配打板,

交叉拼装
碳阻焊接碳棒那温度很高,需要用铝片延长夹具,不然铜线容易氧化
还是捷配打板,顺便打灯珠板,捷配就是好只要求面积,尺寸任意,不像嘉立仓只能10+10.

中间开槽,这样容易分离,不然很难切割开板子
组装到一起,并加个弹簧

安装上碳棒

点焊机加个开关连续和点焊切换

几秒就可以少红,可控硅调压,可以控制加热速度

点焊机再加个插座,可调220V输出

几块钱,很好用

变压器的点焊机还可以用来干什么?大家想想

补上焊接图片

tz5.rar (1.63 KB, 下载次数: 0)

网友A:
非常牛x,上个铜管焊接效果看看

网友:
这个红的挺快

网友B:
暴殄天物啊,那个PCWorks,我的是4.1的,用了20多年,现在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暴殄天物啊,那个PCWorks,我的是4.1的,用了20多年,现在还在用。

别做守财奴,旧不去新不来。化整为零,去更需要的地方。

网友C:
这个焊铜管的时候需要辅助材料吗?比如硼砂之类的?还是直接把两个铜管对接,然后用这个碳棒夹子加热,融为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焊铜管的时候需要辅助材料吗?比如硼砂之类的?还是直接把两个铜管对接,然后用这个碳棒夹子加热,融为 ...

需要焊料的,直接融接,铜管就破了。

网友:
应该是需要焊料的,参考空调铜管的焊接就知道了。

网友:
好牛的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牛x,上个铜管焊接效果看看

图片来了

网友:
牛XX,这个可以接管,也可以点焊电池,思路开阔

网友D:
朋友测试一下6mm铜管用多大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测试一下6mm铜管用多大电压电流

看夹持处接触电阻情况,6mm铜管一次测电流在3-4A左右,铁钉厚度电流5-6A。

网友E:
貌似现在喷火的打火机稍微大点就能搞这样的焊接了,烧液化气。当然楼主是有点焊了,这样扩展一下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现在喷火的打火机稍微大点就能搞这样的焊接了,烧液化气。当然楼主是有点焊了,这样扩展一下也好。 ...

那个加热温度不够高,只能用铝焊丝,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夹持处接触电阻情况,6mm铜管一次测电流在3-4A左右,铁钉厚度电流5-6A。

感谢朋友测试,准备做一个高频电阻焊机,已经准备好了变压器和H桥驱动板准备用焊机控制板改63磁环28:1初级2*1平方次级2.5*10*1过几天有空装好交流一下

网友:
一值想用借配pcb做个碳阻焊夹好了现在有参照物了,中间结合位置还没看清楚两片圆弧中间孔铆接啊我觉得要多搞几块pcb厚一点夹子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朋友测试,准备做一个高频电阻焊机,已经准备好了变压器和H桥驱动板准备用焊机控制板改63磁环28:1初 ...

什么高频碳阻焊,那不就是高频开关电源吗,要么搞个感应加热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