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解绞肉机

楼主(2021-08-16):
总经理为了减轻我的家务劳动强度,特意在网上买了一台现代绞肉机,从此再也不用剁肉弄的手发抖!
强、弱两档开关,通过串联二极管实现

单相串励电机

全家福

网友A:
绞肉机出来的成了蓉,没劲道。

网友:
这东西省时省力,就是把味道也给绞没了。

网友B:
电机用扎带,不怕断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绞肉机出来的成了蓉,没劲道。

所以有强、弱两档可以选择,而且每次工作30秒,要休息3分钟,防止电机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用扎带,不怕断掉么?

很正常,正野排气扇、壁挂风扇等里面的电机都是用的扎带固定的

网友C:
这个一次能绞好多肉?

网友D:
绞肉机弄得肉没手剁香.

网友:
楼主买错了,应该买台剁肉机

网友E:
买灌肠用的那种绞肉机绞出来的肉才好吃,那种转速低力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次能绞好多肉?

一次大概可以打2L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绞肉机弄得肉没手剁香.

这个转速不高,而且工作时间不能超过3秒,基本上和手剁的差不多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灌肠用的那种绞肉机绞出来的肉才好吃,那种转速低力度大

这个转速也不高

网友:
我买的小熊,电机上写了铝线。

网友:
这电机转速16000rpm,通过减速至少上千转,灌肠那种才200多转呢。

网友:
这普通家庭用可以了,我也有一台,不同牌子而已,你可以摁一下转一下,假如要长转的把杯子拧到左手边卡住就行,主要打黑芝麻,黄豆等!

网友:
手动绞肉机应该不错的,电动的转速慢了绞不碎,快了好像肉的口感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用扎带,不怕断掉么?

保修期內不会断,过期断了打碎线圈就再买新的啦。
我有一包扎带,当年没用完,再去拿来就有好多自行断掉了,需要折几下没断的才可以用用。

网友:
这玩意打辣椒很好

网友:
高效率的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