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sm2246xt 经典写保护版型 限量首发

楼主(2021-08-16):
当时G2板子设计完成后,我就一直都想做2246xt写保护板子来着,从19年3月开始计划,然后从桥接芯片选型,到打板测试,测试了JMS的桥,然后找对应的写保护固件,后来发现716写保护功能也还可以,最终选定使用VL716作为桥接主控,初版是19年5月设计出来,测试表现尚可,但VL716芯片缺货,就暂时搁置了。转眼到21年4月,因为1153E缺货,到处找1153E的时候,发现有一家的716有货,所以就重启了写保护的板子,更改了布局,优化了兼容性,作为1153E缺货情况下的替代。目前测速情况,716的表现介于1153E和1351之间,温度较低,兼容性还可以,WTG启动速度还行,不过量产工具不是绿色版的很麻烦,只能安装后弄。附图是简单测速情况,新品限量开卖,空板82,带透明壳88,带金属壳91一套,有需要欢迎下单,折腾顺利啦。商品连接在这里,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2275344946 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在这个帖子回复或者BUG征集贴回复就好,也可以加群提问题,qq群:1004761466

网友A:
套件包邮不,想整一个写保护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件包邮不,想整一个写保护的U盘

部分地区包邮的,哈哈哈

网友B:
写保护的,,,,想问一下,就是打开保护之后wtg能进入系统正常运行么?

网友C:
不错,支持TRIM+UASP不知道东芝0DDL颗粒能不能上

可以寄闪存帮忙做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支持TRIM+UASP不知道东芝0DDL颗粒能不能上

肯定可以啊,速度基本480,320,马马虎虎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保护的,,,,想问一下,就是打开保护之后wtg能进入系统正常运行么?
...

我刚试了,可以,win10启动起来,没蓝屏,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保护的,,,,想问一下,就是打开保护之后wtg能进入系统正常运行么?
...

啊,没启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保护的,,,,想问一下,就是打开保护之后wtg能进入系统正常运行么?
...

Pe没啥问题,我做的vhd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Pe没啥问题,我做的vhd不行

pe是没问题就是wtg不能写保护用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是没问题就是wtg不能写保护用就。。。。

 可能是我用的VHD启动的,必须要向VHD写入东西才能启动,其他的没试过,不过都已经WTG了,没必要写保护啊,你自己的系统,有没有问题不是自己很清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是没问题就是wtg不能写保护用就。。。。

应该是我vhd启动的问题,vhd启动会把文件占用到最大大小

网友D:
不知道能不能支持1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能不能支持1t的

没啥颗粒啊,同样供电的58xt上1t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能不能支持1t的

话说除了04t cmg,好像152没单颗512g的mlc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话说除了04t cmg,好像152没单颗512g的mlc了吧

说的就是这个七彩虹750g的04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就是这个七彩虹750g的04t

应该可以,不过需要魔改参数,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