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兄弟们,泡水固态盘颗粒又上线了,冲鸭

楼主(2021-08-16):
翻车了务必来发帖给咋们看看(扇子脸)

网友:
我就奇怪这些是不是那些下大雨的地方批量收回来的

网友A:
我觉得这不是泡水了,这是掉粪坑里了

网友B:
看看闲鱼上这颗粒能不能赌一把,inter20nm,16GB,MLC,1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不是泡水了,这是掉粪坑里了

单是泡水洗净烘干能用,要是坏盘再抹点泥巴锈迹什么的就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闲鱼上这颗粒能不能赌一把,inter20nm,16GB,MLC,1CE,

这玩意妥妥的垃圾,没必要上车了

网友:
听说河南仓库泡了上万台笔记本

网友:
勉强能冲,后果自负
还有,码没打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闲鱼上这颗粒能不能赌一把,inter20nm,16GB,MLC,1CE,

大黑片有赌的必要?

网友:
河北到底泡了多少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黑片有赌的必要?

不是有字吗

网友:
前几天不是有个翻车贴嘛??????难道你也想试试看嘛????

网友:
有字就是正片了 ?你醒醒

网友:
用除锈清洗剂洗刷干净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闲鱼上这颗粒能不能赌一把,inter20nm,16GB,MLC,1CE,

这标一看就是假的

网友:
让栗子哥先冲,然后大家看栗子哥跳楼

网友D:
那我这个是不是铁定翻车了?每片40,运费8,总计88,拆颗粒做u盘的。预计今天派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我这个是不是铁定翻车了?每片40,运费8,总计88,拆颗粒做u盘的。预计今天派件。

这要看运气,要赌,运气好的话啥事都没有,运气一般的话坏块过多,运气差的话炸CE,倒霉到家赔得裤衩都没的话是不识别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要看运气,要赌,运气好的话啥事都没有,运气一般的话坏块过多,运气差的话炸CE,倒霉到家赔得裤衩都没 ...

一块2256K+假东芝0DDL(实际是三星K9ADGD8U0D),通过开卡工具,硬盘救活了,能用了。另一片NW594的128G颗粒,装在3281BB的U盘主控上,芯片精灵能认到,但找不来L85A的开卡工具,准备换3268或者IS903开卡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