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个tl866的v3编程座子 可以读和擦除但是不能写入

楼主(2021-08-16):
可以读和擦除但是不能写入,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做等长的原因,把数据换成0xff就能写进去。

网友A:
应该是布线问题,有干扰了。我有一个原厂的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布线问题,有干扰了。我有一个原厂的转接板

原厂太贵了,网上有图想自己做一个打了两次板都不行。

楼主:
现在又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行了,

有可能你附近的电磁干扰问题

网友B:
走线不等长,,,数据到达的时序不一致,,,导致芯片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不等长,,,数据到达的时序不一致,,,导致芯片工作不正常

可能是我芯片没有焊好 重新拖焊一遍就行了,这个是norflash 速度应该不是很高对等长应该要求不高吧,我看原装的底座也没有座等长处理

网友(2021-12-23):
问一下楼主成功了没。原厂v3还有一颗8脚的打磨芯片

网友C(2025-07-19):
哪里有图,我也想制作一个
V3 nand座子,有个8脚加密单片机,网上能搜到数据

网友:
单片机型号:ATMEL ATTINY13A SOP8

网友:
应该不是线路不等长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图,我也想制作一个
V3 nand座子,有个8脚加密单片机,网上能搜到数据 ...

V3不是nand座,是norflash,nandflash没有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3不是nand座,是norflash,nandflash没有加密。

V3的底板座子加密了,没找到这个底板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