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最简单的ESP8266天猫精灵控制开关,点灯、Mixly可视模块化编程

楼主(2021-08-16):
米思齐(Mixly),是一个全中文可视化的arduino软件,使用起来直观易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可能是最简单的天猫精灵控制ESP8266的开关实例。只要会用电脑就行,不懂英语的人也一看就会。而且美思齐的库功能也是非常强大,很多库是软件集成了,不像arduino一样还要一个个自己装。对于arduino初学者,很多库代码搞不清楚用途,也可以通过美思奇对照学习。

需要的东西有:
首先得有一个天猫精灵,闲鱼30包邮可以买到方糖。
你还得有一个ESP8266,带串口的也就10来块钱。要是想省想,可买不带串口的,烧录麻烦一点点,而且一般是3.3V供电,大概5-6元。
你要是控制电灯,你得有一个5V继电器。
手机上面装好天猫精灵和点灯科技的APP,在点灯上面添加一个独立设备>网络接入>阿里云。得到一个KEY,这个KEY是用在下面的程序中的设备密匙中。

Mixly美思齐官网地址:http://mixly.org/

装好米思齐,并安装点灯物联库就可以了。

添加点灯库

下面KEY是点灯APP上面得到的,WIFI和密码就是你家的。下面的管脚2是8266的板载灯,你可以接个5V续电器。

因为我的8266设电平为(高)时灯为灭,如果你上传后发现是亮的可以改成(低)。相应的下面的也要对调过来。因为程序简单,所以没有设变量。

改好之后上传,注意8266和端口不要错了。

如果有安装arduino可以直接拷下面的代码上传

#define BLINKER_ALIGENIE_OUTLET
#define BLINKER_WIFI
#include <Blinker.h>

char auth[] = "点灯密匙";
char ssid[] = "你家的WIFI名称";
char pswd[] = "你家的WIFI密码";
void aligeniePowerStatedata(const String & data){
  if (data == BLINKER_CMD_ON) {
    BlinkerAliGenie.powerState("off");
    BlinkerAliGenie.print();
    digitalWrite(2,LOW);            //控制的是2脚,也就是板载LED灯

  } else if (data == BLINKER_CMD_OFF) {
    digitalWrite(2,HIGH);
    BlinkerAliGenie.powerState("off");
    BlinkerAliGenie.print();
  }
}

void setup(){
  Blinker.begin(auth,ssid,pswd);
  pinMode(2, OUTPUT);
    digitalWrite(2,HIGH);

  BlinkerAliGenie.attachPowerState(aligeniePowerStatedata);
}

void loop(){
  Blinker.run();

}

上传好之后,在天猫中添加点灯(点右上角“+”> 搜“blinker”),扫描到刚刚才已经上传程序并联网的8266设备,简单设置一下你的设备属性就可以了,比如你的是灯还是插座,是客厅还是房间。

设好后就可以试试用你的天猫控制了,够简单了吧?
为了初学者一时找不到模块,我把实例放附件了。

8.5元联想smartPlug SE-341智能wifi插座拆解、刷机天猫语音控制-超低价ESP8266开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1903-1-1.html

补充内容 (2021-9-1 21:56):
有几个朋友说不会加按键,看这里
《 用Mixly给联想低价智能插座刷代码,天猫精灵语音开关插座按键灯都可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871-1-1.html

网友:
就需要这种简单易学的。

网友A:
这些软件还有Arduino,都不能让我很方便的查看库代码,我想看某一个库都有啥功能,看不了,难道这些软件只能看人家用什么代码然后简单改改用么?

网友B:
小白问楼主,天猫精灵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问楼主,天猫精灵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天猫精灵语音和天猫精灵APP里控制8266引脚的高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软件还有Arduino,都不能让我很方便的查看库代码,我想看某一个库都有啥功能,看不了,难道这些软件只能看 ...

Arduino是C++,可以自定义库,也可以打开并修改已经存在的库。当然美思齐也是可以自定义,其实就是把代码打包使用方便,但是像我一点英语不懂的人,每个库要搞明白是什么意思也太难了,能用就行。arduino是开源的,你完全可以自已开发出实用库来分享给全世界的爱好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问楼主,天猫精灵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比如对天猫精灵说”打开电灯“,你家的灯就亮了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8266装在插座或是电风扇内、饮水机内、取暖器内。

我今天就刚刚把一个低价插座板装入了没有摇控的落地扇中。当我慷懒的躺在沙发上刷着手机感觉有点热的时候,轻轻的呼唤”天猫精灵,打开风扇“,风扇就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软件还有Arduino,都不能让我很方便的查看库代码,我想看某一个库都有啥功能,看不了,难道这些软件只能看 ...

你错了,库代码是可以查看并修改的,里面有申明,都写了功能语句的,你可以调用自己想要的功能,没有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编译添加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错了,库代码是可以查看并修改的,里面有申明,都写了功能语句的,你可以调用自己想要的功能,没有的话 ...

嗯,有些常用库的作者还会有专门的网页提供说明,不但是aduino开源,库也是开源

网友:
支持苹果的home控制吗?

网友:
我家只有小度,怎么弄才能支持小度啊?

网友D:
有nodemcu的小板子,之前已经实现了用blinker+天猫精灵 控制开关量输出。请问楼主尝试过测量开关量输入吗,比如检测门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nodemcu的小板子,之前已经实现了用blinker+天猫精灵 控制开关量输出。请问楼主尝试过测量开关量输入吗, ...

门磁好像用Zigbee的比较多些。不会玩,8266都还没有玩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磁好像用Zigbee的比较多些。不会玩,8266都还没有玩会呢

哦,我网上到处找不到检测输入量的例程,都是控制输出。多谢

网友:
楼主玩的这东西挺有趣,可以语音控制开关,我刚刚接触这些好多还想不明白。

网友E:
楼主,在点灯上添加独立设备,选择网络接入时,没有百度小度啊,这怎么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点灯上添加独立设备,选择网络接入时,没有百度小度啊,这怎么搞呢 ...

我没有小度,所以我不知怎么搞,呵,自己百度呀,应该不难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小度,所以我不知怎么搞,呵,自己百度呀,应该不难的

问下楼主,刷机后,是不是机器上面的按钮不起作用了?
怎让才能让按钮继续起到开关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刷机后,是不是机器上面的按钮不起作用了?
怎让才能让按钮继续起到开关的作用? ...

是的,这个只是最简单的,要按钮和指示灯,需要再加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刷机后,是不是机器上面的按钮不起作用了?
怎让才能让按钮继续起到开关的作用? ...

看这里
《 用Mixly给联想低价智能插座刷代码,天猫精灵语音开关插座按键灯都可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8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