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VL716桥接SM2246XT写保护固态U盘折腾记

楼主(2021-08-16):
首先是昨天范老板发过的46XT写保护,这个不多介绍

这次颗粒用的是东芝宽温高速颗粒TH58TEG9CDJBAS9

贴上板子

象征性开个卡

测个速

装壳,完结

补一张SMART图

网友A:
牛皮,话说9CDJ就是宽温高速版本的9DDJ么

网友B:
这板子现在这么普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现在这么普及么?

哈哈哈,没发现是绿色的嘛,内测版本,(●´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现在这么普及么?

我这个其实很久之前就拿到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外发,看PCB颜色就能看出来

网友:
楼主头上的绿板子发绿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其实很久之前就拿到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外发,看PCB颜色就能看出来 ...

好吧,论整板子就服你

网友C:
塑料壳,散热抵得住吗?

网友:
透明壳,真不错真不错。要是pcb是粉色的就更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牛皮,话说9CDJ就是宽温高速版本的9DDJ么

同问。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塑料壳,散热抵得住吗?

我觉得散热还是其次,关键是透明壳没法抵抗电磁辐射

网友:
着特么焊的 歪七扭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散热还是其次,关键是透明壳没法抵抗电磁辐射

不是抵抗电磁辐射的问题,是EMC问题,对无线键鼠干扰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抵抗电磁辐射的问题,是EMC问题,对无线键鼠干扰很大

USB3.0和wifi确实会相互影响,尽量用金属壳屏蔽下最好,

网友:
是WIFI 2.4G跟USB刚好频率相近。
你用别的频段的WIFI,就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其实很久之前就拿到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外发,看PCB颜色就能看出来 ...

狐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

网友(2025-02-19):
求大佬给个量产工具,我也是同杨的主控和颗粒,网上下了很多量产工具识别不了闪存,abnerss@163.com

网友:
请问楼主 写保护开关好用吗,为啥我这个写保护不好使
求楼主的VL716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