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易温控机箱风扇调速线电路

楼主(2021-08-16):
电脑买了好些年了,近些年玩游戏,机箱热的厉害,后加了两个机箱风扇,主板,显卡在玩游戏时一般在65度左右徘徊,待机或上网40度左右,就是风扇噪音大,一直这么用着。前两天清灰,换导热硅脂,索性做个温控的风扇调速线,减小待机或上网时的风扇噪音。原材料:7809一枚,IN4007两个,常开型温控开关一个(我选的是60摄氏度的,60度闭合,50度左右断开)XH2.54针座3枚,电路如下:

12V电源可以用主板风扇插针或直接电源取电均可。
12V电源通过7809降为9V,再通过两个二极管进一步降为7.5V左右(同时防止温控开关闭合使12V电反向击穿7809输出脚,其实1个就行了),风扇慢速旋转,当玩游戏时机箱,主板温度提高,温控开关达到闭合温度而闭合后,12V绕过7809直接连通风扇,风扇正常12V电压高速旋转。
温控开关我用硅酮导热胶粘到主板散热片上,也可以选择低点温度的比如50度的在机箱悬空也行。
至此简单改造完成,机箱待机风扇声明显降低。能同时兼顾上网时的低噪音和玩游戏时的正常散热(游戏起来注意力都在游戏上,噪音大点也注意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