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来拆个10多块60W内热式调温电烙铁

楼主(2021-08-16):
(图片)

楼主:
发热芯不知道用什么焊接的,里面好像也不是电热丝由于我只用过普通烙铁,这种烙铁相对普通烙铁来说极其好用

网友A:
10块钱值了,还有个400V双向可控硅BT136

网友:
这个可控硅功率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华秋的基本一样,比艾瑞泽的好,可控硅功率大得多

但是发热芯好像固定的,不知是不是印刷的

网友:
这种属于936款型电烙铁,我喜欢那种老式的奔放型电烙铁,我打得粗

网友:
发个链接吧!

网友C:
淘宝为啥搜不到这个店?给个链接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淘宝为啥搜不到这个店?给个链接行吗

这是特价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块钱值了,还有个400V双向可控硅BT136

给看看这个如何。

网友:
这种936款220V调温电烙铁内部都大同小异,可以更换大功率直插可控硅提升稳定性,936烙铁的接地弹簧剪短一圈或两圈后也可用于此种烙铁的接地

网友:
这是恒温?恒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特价版的。

淘宝特价版也没有找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淘宝特价版也没有找到啊!

找到了,现在是19.9啊!

网友:
可以调温,但不是恒温的,类似普通烙铁加一个调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现在是19.9啊!

电烙铁家用焊锡枪内热式大功率套装学生用焊接电洛铁恒温电焊笔【在售价】12.80 元
-----------------
【立即下单】
点击链接立即下单:https://s.click.taobao.com/zTBv8ju

网友:
才买了11元60W烙铁加5头。但是。。。。。。。发热芯比国产T12发热芯还贵。14元一只。。。。买来也只能囤着当我用的T12后备应急了。估计也用不上。

网友(2021-09-28):
你这个感觉不错,换芯起码不用第二把烙铁,给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