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明伟s350外壳做一个电子负载

楼主(2021-08-16):
用明伟s350外壳做一个电子负载
以前用的电子负载功率太小,正好有个外壳,所以重新做一个,散热片用的,长150mm宽100mm高36mm的 差不多能放满外壳,用台达12v0.87a拆机风扇4×4 ,带调速所以后面用了ne555搞了个调速避免小功率使用太吵了,还有以前买的桂辰50a表头。 有报警高电平输出,过压,欠压,过流,欠流,过 温,高电平报警,加一个mos管控制继电器关断负载。
wechat_upload1629113666611a4d4243653
自带的50a分流器太大了,用一小块覆铜板中间割开再覆上铜片过流,再焊上2个3豪欧2w电阻,把采样线焊在电阻上方避免大电流误差。
wechat_upload1629113667611a4d43a2386
用了6个irf460做负载,用在立创嫖来的铝基板反面没有盖油的,正好把管子焊上面。
wechat_upload1629113664611a4d40e7f21
450w测试温度还行。
wechat_upload1629113668611a4d44e6628
600w测试,显示73度,但是mos附近已经95度了差不多就是极限了。
wechat_upload1629113670611a4d46272ca
最大电流28a,本来是按30设计的分压电阻,到时候只能再改了。
wechat_upload1629113672611a4d48b34ff
由于之前没有考虑到运放的耗电导致空载有70ma,因为这个必须共地,所以只能用一个12-12的隔离模块供电这样就不会把运放耗的电计入了。
wechat_upload1629113671611a4d477a92d
负载全图,中间那个端子还有接入电源计入冲进去的容量,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还是表头必须共地不然电流显示最大,但是正极可以,本来想弄4线的,现在只能3线,大电流会有一条线的线损
wechat_upload1629113673611a4d49cd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