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尝试吃个螃蟹,烯王充电宝改数控电源

楼主(2021-08-16):
rt,烯王充电宝这玩意是个有点蛋疼的玩意,原装磷酸铁锂那容量极其蛋疼,要是改三元锂嘛,又只能用极其昂贵的动力电池,改大单体嘛,咋看着像个某地区特色一次性人员的样子。最后导致手头上好几个宝变成大号手电筒。放角落吃灰又不舍得,毕竟这货用料还是挺不错的。
19:43:14
这几天闲的蛋疼,没事干放主控的手册时发现,这货居然是可以用pwm调压调流的!

难道说,老天要送我一台数控电源!这就开干!

附:测试时空载拉拽输出电压时的视频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tsh2pZMqPILFCbckSV-DQ 提取码: qj9h

楼主:
折腾时发现的有点意思的东西,这玩意占空比拉满输出的不是20v而是14.77v,
要输出20v不是直接占空比拉满就好的,还要给主控的fb加个下拉电阻来,估计是怕mcu死机时输出电压过高直接boom外部设备。

楼主:
如图,要飞点线来满足输出的要求,这个有亿点点难度

要满足输出时的要求,首先 /ce 要为低电平,这样子芯片才会工作,然后dir要为高电平,然后再给 pwm拉到高电平,等效于100%占空比。这个时候上电
「以防万一,不建议电池供电!!!」
就会强制输出最高电压

接下来就是控制输出电压了,这里要注意一点,pwm型号的频率范围是20khz-100khz。所以如果玩调压一定要记得改一下频率。否则可能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bug。程序就不贴了,就是输出个25khz的循环上升下降pwm信号而已。(调压效果看一楼)

接下来就是改恒流了

未完,待续

楼主:
还是占楼

附,相关文档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prjQnYu5A-5KWiBWtXw6Q 提取码: gh9d

楼主:
随缘更新,应该会更新吧,应该吧,咕咕咕
ps:在文档内发现了个很坑爹的地方,充电恒流和放电恒流只能二选一。。。

网友:
不明觉厉。先插个眼,以后有机会再研究,我这也算等着白嫖了吧!

网友A:
哈哈,入手了一个,等楼主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入手了一个,等楼主更新

理论上过年前应该可以更新完,咕咕咕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过年前应该可以更新完,咕咕咕

还有好多东西烂尾,不急不急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随缘更新,应该会更新吧,应该吧,咕咕咕
ps:在文档内发现了个很坑爹的地方,充电恒流和放电恒流只能二选 ...

其实你看得还不够仔细,充电恒流可以PWM调整充电电流,而放电并不具有恒流功能,准确的说是限流功能,到达限制电流就切断输出了,因此是不能改数控恒流电源的。另外反向输出调压也是1/6电压起调的。所以我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看得还不够仔细,充电恒流可以PWM调整充电电流,而放电并不具有恒流功能,准确的说是限流功能,到 ...

1/6起调问题不大,可以fb上拉来弥补一下,至于恒流,这个确实可以,文档内说的是动态调节输入或输出电流,调整对象又iTune相关线路决定

网友B:
iTune也可以通过模拟开关切换,我试验的结果就是输出电流超过设定值时,会关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iTune也可以通过模拟开关切换,我试验的结果就是输出电流超过设定值时,会关掉输出 ...

emm,好吧

网友:
又一个技术贴,支持大佬

网友:
优化下 又是个精华贴

楼主:
20210826
稍微整理了一下恒压恒流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10826
稍微整理了一下恒压恒流的数据

持续关注哈

网友:
持续关注楼主进度 谢谢想

楼主:
组装ing

0.96寸oled屏幕,小了点,能用。

ina3221电流检测,杀鸡用牛刀了,没办法。ina219还在路上。

esp8266

差不多了

调试ing

网友:
好家伙,又是技术大佬,先插个眼,等以后看的懂了把手里两个烯王改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