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iPhone手机短信提醒次数修改,重要通知不错过

楼主(2021-08-16):
手机短信往往都只有一声简单的响铃提醒,很容易忽略掉需要及时查看的重要信息。如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我们可以进入设置、通知、信息,菜单底部有个重复提醒,默认是1次,我们可以修改为1~10次,这样如果没有听到来短信了,两分钟后会再次提醒,直到设置的次数为止。

网友A:
短信一直静音的路过。

网友B:
我只想知道,如何将苹果偷偷下载新系统关了,隔一段时间就偷偷的吧系统下好了,烦死了。我不想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知道,如何将苹果偷偷下载新系统关了,隔一段时间就偷偷的吧系统下好了,烦死了。我不想升级 ...

我一直都是关闭自动更新的,而且不会弹出窗口提醒你。
打开设置、通用、软件更新、自动更新、下载iOS更新,关闭。

网友:
就想知道怎么把升级提示去掉,每次用爱思助手屏蔽一段时间,又会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信一直静音的路过。

一直静音+1

网友:
两次我都嫌吵,还1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