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组米沃奇M18电池不能充电 应该是电压不均衡?

楼主(2021-08-16):
之前买了一些国产的10C电池自组米沃奇的M18电池 用了不到10个循环 原厂充电器就拒充了
初步怀疑是电压不均衡了
心血来潮 想到两个解决办法

在电池飞线 5S的充电接口线

方法一 制作5S平衡独立充电器 5个TP4056 放弃原厂充电器
方法二 购买一块主动均衡板 如果原厂充电器拒充 就插一下主动均衡板 让内部电池组电压均衡

各位坛友觉得哪个方法比较好呢?

网友A:
哪个方法比较好呢?

 是要买真正的原厂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方法比较好呢?

是要买真正的原厂新电池。

真正的原厂新电池 太贵了
而且工地使用 有些手脚不干净的人喜欢偷电池

网友:
是不是要通讯才能充电

网友:
我觉得只是信号的脚接触不良吧,往外面掰掰

网友:
最好拆掉,测量单个电池电压再说,看到底哪里有问题

网友:
如果电池用不了几次就出现电压不均衡,还是从根本上把电池问题解决了吧---多花几块钱把电池匹配好。自组电池包的出发点是省钱,但因电芯之间的性能参数不一致而再劳神费力花钱去弥补,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网友:
好的电池是真不需要均衡的!靠均衡维持的锂电池寿命也不长了!

网友:
不换新电不怕麻烦的话,5个TP4056能支撑一段时间吧,然后你要么5个5V电源,要么一个电源隔离出5路5V

网友:
电芯质量不行,买三星或者索尼的动力电芯

网友B:
你这完全是组装电池没有经过分容处理过造成的,原装充电器会检测第二、四两个节点电压,如果第二节点低于7V或高于9V、第四节点底于14V或高于18V就会断开输出,红灯闪烁。

网友C:
好电池不需要均衡,只能说电池本来就不行

网友:
怕人偷可以用伊拉克成色的二手外壳里面加好电池,这样既性能好,也不容易招贼,对一个喜欢工具的人来说挺惨的,就是晚上做梦工具被人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完全是组装电池没有经过分容处理过造成的,原装充电器会检测第二、四两个节点电压,如果第二节点低于7V ...

原来如此 感谢授予知识!
看来朋友是精通米沃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电池不需要均衡,只能说电池本来就不行

国产电池都这样 所以国产不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电池都这样 所以国产不讨好

国产要买大品牌,力神就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电池都这样 所以国产不讨好

这个。。。。。。
正确来讲,美活奇原装充电器还真不如国产货,原装的充电器、电池用着用着就出故障是很正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