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总是随机性断网,兄弟们进来支支招

楼主(2021-08-16):
大致这样,连锁店,每个门店独立宽带,目前因终端不多,搞网络施工的都是瞎弄。

这是我把他们扔柜子下的三大件挂起来,要不更乱。
有线一路去红前头那货,所有监控均接入此货,另一路接收银机。
使用wifi的有一出库机加四部手机以内。
现在的情况是经常随机出现WiFi断流,过会又恢复,有时有线也出现连不上服务器,搞不明是本地还是服务器那边网络问题。我从光猫这接一路接k2做ap用,关掉光猫WiFi,wifi断流问题还是存在,有时非常卡
兄弟们帮诊断下

楼主:
网上搜了下,讲上图方法可以解决,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1、更换WIFI网关为企业设备,家用设备带机不给力你应该是知道的
2、检查WIFI频道对撞情况,同频道下撞频率是很惨烈的,那些近距离WIFI满格依然卡顿都是这么来的
3、附近不能用USB 3.0和HDMI、蓝牙设备,频段相同,能干扰的死去活来
4、能用有线连接的尽量用有线,WIFI涉及包间隔、频段、规格、速率、通道数,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布置起来贼麻烦
5、检查网关上的DHCP过期日期,能绑静态IP的尽量捆绑,有必要的时候分网段管理,有时候蹭网是会对ARP进行修改的

其他待补

网友A:
出现这些情况,这情况就要找原因了。我一般这样干。
1.光猫桥接接ROS路由器(有曰志可查是否外网出问题)。
2.断监控POE交换机。
3.换掉K2。

网友B:
光猫当路由器用吗,路由模式的光猫连接设备数量多了过段时间就会莫名其妙断网,断网情况下重启下光猫或者改两个门店光猫为桥接模式试试看效果

网友C:
先别急着动设备,改线路,用代换法检查各设备电源有无问题?
电源没问题,再看其他的,监控的交换机单独直连光猫,剩下一个光猫网口装个无线路由器,因为监控挺吃带宽的

网友D:
去手机商店找WIFI信号测量的软件。看同信道干扰情况。干扰强,无线设备非常少的话,就手动设置信道,带宽固定在20MHz。
监控为什么要连路由器,是为了方便外网用手机看吗?最好设置一个复杂的密码,鬼知道黑客什么时候黑了你的监控。

一般情况都是同波段信号干扰。因为无线2.4G还是半双工。MMP什么时候路由器天线多如牛毛。就离全双工不远了。半双工同信道只要有设备说话,其他设备就得禁言,否则就乱套了。所以效率极低。现在都是通过扩展带宽。从20到40到60,80.带宽从45到1200.通过高带宽缩短通信时间,尽力克服半双工缺点。

然后就是天线。这种柱状天线据我所知,发出的信号是与天线垂直的饼状。所以应该把设备的安装高度与手持手机的高度持平。这样收发信号最强。

如果WIFI设置界面有长间距与短间距设置。优先长间距。对克服有多个障碍物的环境效果显著。

还要考虑设备带机量,我推荐华为300+的无线路由。内存大小,有没有信号放大器,机身散热。对信号的波动是有影响的。

我建议周围5G干扰不明显的情况下,使用5G连接。因为5G即便选择“窄带宽”,速度依然可观。

网友:
我也是光猫当加交换机再接路由接了好多个。。。可是稳定的很。。主要还看外网啊。。我的光猫还是有WIFI的。。。

网友E:
手机连光猫看卡不卡,如果不卡说明是下级路由问题,卡的话用电脑有线连光猫看看卡不卡,不卡说明是光猫wifi问题,也卡的话就是光猫的问题,可以关闭光猫的wifi和DHCP,并且把设置下级路由MTU设置成光猫的MTU-8,尽量减少光猫负荷,还不行就要换光猫了。
仅wifi卡的话可以更换wifi信道试试尽量用5G,5G干扰小,缺点是穿墙差。现在家家有网络,而且WIFI基本上都是默认的自动信道,自动信道信道会一直变,信道干扰很难避免,最好设成固定信道,虽然避免不了周边信号的干扰,至少可以避免自己家的设备间的干扰

网友F:
4个摄像机的话一个POE四口NVR就够了,直接光猫(找电信多可以改一个网口)。这样分别测试 PC 监控是否掉线,没有的话就是WiFi垃圾,还不如不要,用光猫自己的WiFi

网友:
光猫改桥接,光猫改桥接,光猫改桥接,自己拿路由拨号!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照楼上说的办,把路由器也换个其他品牌的,最好是千兆的路由器或者WIFI6的 ,尽量别用斐讯的路由器,你有网络摄像头,可能是上传过高网络阻塞了,这就要去加带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些情况,这情况就要找原因了。我一般这样干。
1.光猫桥接接ROS路由器(有曰志可查是否外网出问题)。
2 ...

k2我是测试用,就是想看是不是光猫问题,也随手把wifi密码改了下,进光猫后台看,连有线的主要是收银机和几台监控,手机也就几台,在此情况下店员反馈卡到不想用,手机也就查单入库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当路由器用吗,路由模式的光猫连接设备数量多了过段时间就会莫名其妙断网,断网情况下重启下光猫或者改 ...

监控加店内设备,正常不超过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别急着动设备,改线路,用代换法检查各设备电源有无问题?
电源没问题,再看其他的,监控的交换机单独直 ...

现在就这样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手机商店找WIFI信号测量的软件。看同信道干扰情况。干扰强,无线设备非常少的话,就手动设置信道,带宽固 ...

大部分出库机,跟光猫距离几米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连光猫看卡不卡,如果不卡说明是下级路由问题,卡的话用电脑有线连光猫看看卡不卡,不卡说明是光猫wifi ...

时不时卡,连出现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F:
4个摄像机的话一个POE四口NVR就够了,直接光猫(找电信多可以改一个网口)。这样分别测试 PC 监控是否掉线 ...

监控基本上不看,偶尔远程查看下门店人员是否到岗

网友:
监控这几个点最好用独立隔离的网,监控占用带宽大,特别是现在的监控越来越高清。其他无线及网络用另一路。

网友:
路由器直接拨号,路由器最好不要用家用级别的。监控与其它设备做网段隔离。这种频繁断网情况一般就是设备负载能力不足,你把设备提升一个级别马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