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硬盘热拔插槽,并且利用sata pin11做活动指示灯

楼主(2021-08-16):
硬盘sata电源的pin11是一个活动信号输出,安静时高阻,读写时接地。
(有一些SSD可能没有这个信号输出)
所以可以用来做独立的硬盘指示灯。一开始想还要用三极管带LED,
但实际上一颗元件都不用就可以做到双闪指示灯,后面会说。

做了一个3立3.5寸硬盘槽,和一个光驱位4插2.5寸硬盘槽。
免费打的pcb,自己打的3D外壳,尺寸量得很准,才能完美凑在一起。

这一个是给TFC-PAD-3(点开看)用的,因为之前在背部留下了3个sata口,
用了这个就可以很方便拔插硬盘了。准备再做一个2.5寸开口的盖子。

楼主:
4位2.5寸热拔插槽是光驱位大小刚好可以安装在主机前面板。
上2位可插7~9.5mm盘,下2位可插最厚15mm盘。

中途测试发现,插盘会使别的盘掉盘一下,于是在屁股后面又加了两只大电容,然后就稳定了。

而这种成品,tb上要卖几百块,贵到离谱~~

然后说一下pin11指示灯的接法:
从3.3V接一个几十Ω的电阻到红蓝LED(共阳或者独立两颗)的正极,
蓝负极接地,红负极接pin11,这样安静时蓝必亮,
读写时因为红压降2V而蓝3V,蓝因为电压不够就不亮,只有红会亮。
当然蓝可以用翠绿和白,红也可以换成黄橙草绿,只要电压差异符合就可以。
【其实还可以把蓝负极接到sata电源4/5/6/10/12任意脚(这个脚不接地),
这样可以实现插盘亮、不插不亮。】

网友A:
只有机械盘的11pin能100%响应,固态硬盘55开吧 很多是插了不亮或者根本不走信号,只有品牌的SSD能响应11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机械盘的11pin能100%响应,固态硬盘55开吧 很多是插了不亮或者根本不走信号,只有品牌的SSD能响应11pin ...

是的没错,三星的有,sm22xxx就没有

网友B:
为了这个可插播,毅然决然放弃了NVMe的速度,日常使用SATA 500MB 的速度也不觉得慢。

网友:
3d打印文件能分享吗,这个很有用

网友:
高大上,3D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这个可插播,毅然决然放弃了NVMe的速度,日常使用SATA 500MB 的速度也不觉得慢。 ...

nvme也可以热拔插,但线路数量会比较多而已:用雷电4转nvme插槽,不会有速度损失。其实tlc的盘写超缓存后,都会掉到一两百的速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vme也可以热拔插,但线路数量会比较多而已:用雷电4转nvme插槽,不会有速度损失。其实tlc的盘写超缓存后 ...

nvme 裸奔还是有些担心,买10G的移动硬盘盒子也是不错的,20G的盒子死贵

网友:
很棒的作品,求光驱位4插2.5寸硬盘槽背板和3D打印文件。

网友:
觉得楼主的主机很牛啊,多个热插拔。

网友C:
LZ 这个光驱4位2.5寸盘的插槽可有售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这个光驱4位2.5寸盘的插槽可有售卖?

要的话可以定制

网友:
报个价吧

网友(2021-09-26):
牛啊,求4插2.5寸硬盘槽背板pcb:lol:

网友:
楼主的电脑标识全是自己写的,可能面板都是自己刻的。

网友:
貌似咸鱼有蜗牛的背板,20来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