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键盘客制化不再遥不可及,黑爵AC064轻氪让你轻松享受客制化魅力

楼主(2021-08-17):
开篇
说实话我一直以来对黑爵非常不屑,感觉产品都是凑付事情,弄一下就出来收割市场,没有真正做产品的态度。直到今天我看到了黑爵AC064轻氪客制化套件完全改变了我对黑爵的一贯印象
开箱
轻快的小巧的包装黑色主色调搭配红色边线显得亮眼又神秘,侧边条标注黑爵logo和NACODEX标识,背面介绍了产品特性及主要参数。
打开包装看到内盒顶部有填充海绵保证产品运输中的稳定性,本体上衬有薄膜纸既介绍了键位又附带推广了键帽一举两得。
终见本体,产品相当有分量,不客气的说这就是个一坨铝块。内部拥有产品说明书、数据线、拔键拔轴器、2.4G无线接收器。
数据线柔软度不错,反正平时除了充电或者升级固件我也基本用不上它。
拔键和拔轴一体式设计,其实钢拔可以省掉换成塑料拔键器把拔轴器的用料再相应提升一下会更完美。
2.4G无线接收器,平时我们可能都直接用蓝牙连接了,但是如果你想进入bios但是身边又没有数据线的时候那就知道这个接收器的重要性了。
产品细节
黑爵AC064轻氪采用的是紧凑64键配列枪灰配色,CNC全铝外壳,简约式造型。套件重量将近1000g,CNC边框很平滑、纹理很细腻,做工以及质感相当令我惊叹。黑爵AC064轻氪同时标配三模无线,支持2.4G无线、蓝牙5.0和Type-C有线连接。
底壳线条同样刚劲有力,边缘的倒角和打磨都做的比较细致,虽然没有设计可开合式支脚,使用了4颗软胶脚垫既避免金属磨损又增加底部摩擦,做到了防滑的要求。
键盘的开关键则是在底部进行了开槽设计,将开关下沉到底壳内部,可以有效避免误触造成的断电影响使用。
拆解展示
首先我们将表面固定得8颗螺丝取下,可以将玻纤定位板与主PCB进行分离。
取下后发现另有乾坤,在定位板与PCB中间还有一层并夹心棉,可以稳定轴体的同时还能有效减弱按压触发的声音。
取下海绵后拆卸固定PCB的5颗螺丝后就可以将PCB与底壳分离了。
PCB拥有全键位RGB贴片灯,默认18种灯效,底部集成凯华热插拔轴座,搭配佳达隆特调卫星轴轻松实现自主选配轴体组装的客制化乐趣。芯片方面使用了采用主流博通三模无线解决方案,可以保证产品稳定使用。
底壳上面固定了键盘的核心动力,3000mAh容量锂电池。
将底壳固定的六颗螺丝取下后底壳与框架整体分离。
拆卸完成整体展示一下全部部件
键盘组装
客制化嘛那我们就把它组装起来玩一下,轴体我选用了佳达隆的晶轴,佳达隆的晶轴每盒拥有6种不同手感的轴体,可以玩分区压力了那。每盒拥有35颗轴,但是如果想玩不同键盘的话我推荐入手就买三盒这样就基本可以覆盖全键盘了。
最终我选择了功能区青轴、数字区茶轴、字母输入区域选择压力克数比较低的黄红粉、右侧功能区是银轴、底部空格及系统按键选用的佳达隆新品G白 PRO。
开机后键盘灯光亮起,搭配晶轴及定位板亮度适中色彩柔和。
搭配键帽效果
因为键列问题,所以键帽长度并不通用常规的oem键帽,不过对于玩客制化的朋友这应该都不是问题,可能键帽种类比手里的键盘都多。
最终效果
总结
黑爵AC064轻氪CNC全铝外壳用料及细节做工都比较到位,标配三模无线,支持2.4G无线、蓝牙5.0和有线连接。3000mAh容量锂电池保证了日常使用和续航能力。全键位RGB贴片灯,集成凯华热插拔轴座,搭配佳达隆特调卫星轴轻松实现自主选配轴体,搭配399的价格可以让你体验完整的客制化乐趣。

网友A:
在这个论坛混的,定制一个键盘是难事吗?烙铁是必备,焊接是基本功,画PCB是手到擒来,3D打印设备有的人也不是少数,激光雕刻也有。
其他的都不是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论坛混的,定制一个键盘是难事吗?烙铁是必备,焊接是基本功,画PCB是手到擒来,3D打印设备有的人也 ...

没看出来是软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是软文么???

正解,一般懂键盘的谁买这个牌子啊!!我这不懂的就是买个七八十元的达尔优机械师黑轴玩个简单的游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论坛混的,定制一个键盘是难事吗?烙铁是必备,焊接是基本功,画PCB是手到擒来,3D打印设备有的人也 ...

其实你没考虑外壳价值,重点是399自己定制金属外壳这就不可能实现了。

楼主:
终于知道了这个论坛为啥现在萎缩到这个程度了,数码之家发文哪家品牌看得上?人家要求也是各种流量大的网站,这种小站人家听都没听过。分享个东西就是有人跳出来说是软文,反正不顺他们认知就是恰饭就是垃圾。随意吧!真的要是继续这样真的没啥意思来分享了,

网友C:
说真的,如果399包涵图片上所有东西,还不贵,问题是不包轴体啊。而且已经过了那个什么diy轴体键盘的年代,只要用过机械键盘,后面还是想选择8115,Thinkpad的黑灰蓝的商务机键盘,或者三星的那个。现在外面卖薄膜键盘两大问题就是价格竞争造成键盘键帽和边框材质造成那个差手感,第二个就是键盘内的以前是一体式硅胶键帽,现在是独立碗杯做的太差,薄膜电路下面的支撑又没做好,造成连发力都没了反馈,如果薄膜键盘能做好我愿出钱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如果399包涵图片上所有东西,还不贵,问题是不包轴体啊。而且已经过了那个什么diy轴体键盘的年代, ...

我习惯用X架构了,现在要我去用其它的都感觉键程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如果399包涵图片上所有东西,还不贵,问题是不包轴体啊。而且已经过了那个什么diy轴体键盘的年代, ...

说说机械键盘,一个铝坨坨加插拔轴加三模我觉得399不贵,这套东西里面说贵的话就是我个性键帽了,几个键帽顶上套件加轴体加普通键帽,玩这东西就是个乐子,有喜欢也有觉得贵的对吧!第二个你说的薄膜键盘其实你的要求换个角度来说就是静电容的触发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习惯用X架构了,现在要我去用其它的都感觉键程太长...

x架构我买过3套,只有一套是法国标记的那套的手感很好很类似thinkpad旧款的笔记本的那种手感,其他的国产的x架构都很软,手感不行。当时想买thinkpad的独立键盘,某东标价好7xx,当时还是刚联想收购thinkpad时候,现在反而没时间玩键盘了,家用只有樱桃黑轴一套在用,收藏的反而有几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说机械键盘,一个铝坨坨加插拔轴加三模我觉得399不贵,这套东西里面说贵的话就是我个性键帽了,几个键 ...

我也玩过机械,当时什么轴都想要,而且当年只有樱桃轴,不像现在轴体很多牌子。当时还特意收了一套白轴收藏,不过那套熬不过时间外壳老化。
399我感觉不算轴体,如果配置是标准键帽,真心不贵,可能我表达不准确。毕竟现在轴体价格降下来,而且容易买。我现在在用的机械键盘是abs双色键帽,配pom的键盘外壳,底板使用的是1mm钢板,所以力反馈是很足很干脆,就是整体很重。
我不是说需要经典电容键盘,只是感概现在的键盘的外壳和做工不行,没有考虑过手感不是单单轴体或者硅胶杯一个做出来的,还有力反馈的问题等等,所以我自己还是会选择旧款键盘或者笨重一点,目的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的手感。我办公室的键盘底板太软,我自己搞了一块0.5厚的不锈钢板,下面再垫一个3mmpp棉缓冲,键盘直接压在这个不锈钢板上增加一定的反馈力,感觉直接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玩过机械,当时什么轴都想要,而且当年只有樱桃轴,不像现在轴体很多牌子。当时还特意收了一套白轴收 ...

白轴曾经我也迷恋过一阵,还专门从德国买了一个g80-3000的白色白轴。不过包装真的是简陋的令人发指。就个牛皮纸剩下啥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