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光猫PPPOE改Bridge 路由器拨号上网

楼主(2021-08-17):
最近处理家里没有用的线,本来想剪废弃的那根光纤,结果脑子抽抽把家里正在用的光纤弄断了,这玩意弄断了自己没有工具和那个线夹也接不回去,移动有一说一,珠海这边服务不怎么样,两天了那大哥才来接线,整整断了两天网,那大哥听到这麻烦也没好气,我只能一通道歉。总算接上了,临走前我还问了一下,能不能设置成桥接,结果这人直接说:“你是不是弄不了桥接就把光纤剪了?”,我实在听不懂他这话意思,真无语。然后自己就尝试摸索一下,先是看了网上教程,多多少少有点出入,光猫里密码是一串******,只知道是六位数,并且这大哥也不告诉咱宽带密码。

我隐约记得以前更改了,打电话至10086又是要身份Z号,又是要服务密码,服务密码也不记得了。于是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有人是利用旧路由器配置得到宽带密码。
逛了一下光猫页面,恰好看到有一个保存配置至usb设备的选项,啪的一下,茅塞顿开。光猫u口插上U盘,一顿操作,必须上头。
U盘插上电脑,下载一个routerpassview的程序,然后把cfg文件用程序打开,使用程序内编辑的检索工具检索password,在第一个结果里得到了login和password。我恍然大悟,密码就是注册宽带的号码末尾6位数字,也就是账号除去@139.xx(xx为省份)的后六位数。

既然摸到了密码那就好办了,保存好光猫上的Internet数据,删除现有的Internet选项,重建一个新Internet,新Internet除了模式改bridge,其他VLAN改写,VLAN ID全部照搬。还有一步细节,关闭远程管理的周期上报,应该可以避免被移动重置光猫配置的风险。

最后用祖传的wdr8620,页面里把原先的login和password输入即可。

当然网上还有一种方法是利用网页浏览器的检查元素编辑出password的加密密码,再通过Python进行解密得到密码。但是相对来说这个方法挺方便,最方便还是直接打10086。
最后进行了测速,原来光猫PPPOE速度只有125mbps,之前看我帖子的铁子们应该都看过那张测速截图,现在重新测速达到了稳定140mbps,峰值闪到180mbps。似乎拨号对网速有点作用?那我买的k2p不知道能不能多拨把网速轰上去?

这个帖子只是路由小白的探索,求大神别喷,写贴不容易

网友A:
7年前电信的人给我装的路由器拨号,我给改成了光猫拨号,理由:光猫WiFi用起来,光猫4个网口用起来,当年是150还是多少买的二手千兆光猫性能并不差。

网友:
感谢你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7年前电信的人给我装的路由器拨号,我给改成了光猫拨号,理由:光猫WiFi用起来,光猫4个网口用起来,当年是 ...

那几年,河北电信就把我家的吉比特光通讯设备变成了“光通讯设备”,就是千兆变百兆了,我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年前电信的人给我装的路由器拨号,我给改成了光猫拨号,理由:光猫WiFi用起来,光猫4个网口用起来,当年是 ...

拨号光猫只有一个口可以用,家里光猫只有一个接口是千兆的,又没有台式pc,对没有网线连接设备的家庭来说就没问题

网友B:
河南联通试试吧 不好改啊!

网友C:
人家都是想方设法把光猫改成桥接,你倒好反过来的
光猫拨号最大的问题是各种不稳定和各种奇葩的问题。路由器拨号稳定的多。
楼主路由器拨号速度慢最大的可能性是测速的时间不同。再烂的路由器也不至于100多兆都跑不到

PS:杭州移动300M,实测388M。嘉兴移动300M,实测500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7年前电信的人给我装的路由器拨号,我给改成了光猫拨号,理由:光猫WiFi用起来,光猫4个网口用起来,当年是 ...

还真是,以前桥接的时候不少人自己改成光猫拨号。现在光猫拨号了又要改桥接。网友就是爱折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以前桥接的时候不少人自己改成光猫拨号。现在光猫拨号了又要改桥接。网友就是爱折腾,哈哈。 ...

哈哈哈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都是想方设法把光猫改成桥接,你倒好反过来的
光猫拨号最大的问题是各种不稳定和各种奇葩的问题。路由 ...

大哥你的眼睛该治治,我踏马光猫PPPoE改桥接就是让路由PPPoE。。。你看文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都是想方设法把光猫改成桥接,你倒好反过来的
光猫拨号最大的问题是各种不稳定和各种奇葩的问题。路由 ...

我用wdr8620千兆版拨号

网友E:
我这里之前50m时, 是通过自家路由器拨号的, 移动的那个带猫的路由器只是当猫用。。

后来升级到300m, 上门的人就给我换成一体的方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之前50m时, 是通过自家路由器拨号的, 移动的那个带猫的路由器只是当猫用。。

换成一体的后,  外接自家的路由器就比较尴尬, 最完美的办法只能是按楼主的思路改回去。。。

只不过我没什么要求, 能稳定上网就行。。手上用的一个水星D268G , 这东东上网方式只有三种:pppoe  自动获取   手工填写ip。。直接自动获取相当于圆环套圆环, 确实令人不爽。。。

我也没什么办法, 就把水星D268G的DHCP关掉, 其中一个LAN口接到移动路由器的Lan1 上。。。这样操作, 水星D268G相当于当交换机使用吧。。

这样用了快一年了。。也没折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河南联通试试吧 不好改啊!

联通打电话直接给你更改,运维可以远程控制猫

网友:
当初我也历尽千辛万苦获取了超级密码,但。。,第二天就给电信客服打电话,要求她把我的光猫改成桥接模式了

网友F:
一直想改,担心会会经常断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都是想方设法把光猫改成桥接,你倒好反过来的
光猫拨号最大的问题是各种不稳定和各种奇葩的问题。路由 ...

不不不,光猫拨号不稳定那是因为用的光猫是运营商送的廉价光猫,你换个几百元的光猫,比几十元的路由器拨号稳定多了。
我以前是K2P路由器拨号,光猫桥接纯用作光电转换,后来从某宝100元弄了个华为8145V光猫,CPU是海思的SD5116双核1.6Mhz主频,运算内存512G,闪存256G,比K2p的MTK7621的CPU(主频0.88Ghz)进行路由运算的效率高多了,而且光猫的wifi芯片也比我的主路由K2P强大。
关键是光猫自带4个千兆以太网口,给下级AP和直连PC用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想改,担心会会经常断网

没问题,试过了,还不错,拨号任务交给路由器,只要路由器好,光猫支持,现在用的很顺畅

网友:
自带的光猫的wifi会不会自己启动。我关闭了会自己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试过了,还不错,拨号任务交给路由器,只要路由器好,光猫支持,现在用的很顺畅 ...

显示保存成功 找不到路由器配置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