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红米5Plus换电池

楼主(2021-08-17):
昨天不是说电池不抗用吗,手机发热,充电充不满

晚上收到电池,开始换

挑了一个稍微贵一点的买的50多块钱

开后盖这个过程很复杂,开始不敢使劲插那个撬板,导致撬的时候把屏幕边的塑料撬坏了
后来大力出奇迹,使劲插到底给撬出来了

电池排线先拔掉,视频说指纹与后盖连着
我这个跟后盖是脱开的

视频说这两个拉手能把电池胶拽出来

先把喇叭拆下来方便拽

我信你个鬼,这种胶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给拽出来

还好商家有备用方案,用送的塑料卡片一点一点切断里面胶才拿出来

放入新电池,送的电池胶贴也让我贴返了,又撕下来重新贴的

盒盖完成

手机在也不发热了
没换之前看个淘宝,养个小鸡什么的就热的不行,现在一点都不热了
这个下边框都让我撬花了,边边还有一小块塑料给撬断了。
总的说来还算顺利,对于一个新手来说,省了1000多块钱。

网友A:
小米这两天搞活动,换电池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这两天搞活动,换电池49

我都买完了,才看见的。

网友:
估计换电池贴膜的不在少数。~

网友:
又是一个新品牌的电池?看来技术门槛确实不高,就看谁更有良心了。

网友:
昨天晚上刚给荣耀9换了电池,电池底下的胶真难拆,最后把旧电池卷起来才拆出,电池扔阳台发热了好久,估计里面短路了,还好,没有当场起火,还是苹果的设计好,可以把两贴卷起来拔出。

网友:
拆电池时最好边拆边用电吹风吹,温度越高胶越软

网友:
期待三个月以后的更新

网友B:
要电吹风加热 用平的镊子慢慢卷  慢慢拉胶就出来了  和苹果一个吊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电吹风加热 用平的镊子慢慢卷  慢慢拉胶就出来了  和苹果一个吊样的,,, ...

我的苹果还是用鱼线扯住来分离双面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