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废物利用维修小米充电宝

楼主(2021-08-17):
捡到一个充电宝,充电二分钟指示灯灭充不进电,二话不说开拆,先用电吹风加热吹五分钟然后用撬棒沿缝隙撬开,塑料壳要做到无损拆开是可能的,目测电池组没有膨胀,电压2.5∨,全拆内脏(电池连主板),发现主板充电口旁边有个三脚元件有烛烧痕迹,背上刻有34?0,?号表示看不清,猜想应该是三脚稳压管,没配件不管它,用手机充电器(usb线剪断取红黑二线焊接电池板二极)试着充电,电压上升至3.6v,试用充电宝给手机充电没问题,接着在外壳边打孔穿线焊接固定,继续充电十小时,电压升至3.99V,修复!

网友:
做工不错,容量挺大

网友A:
难道那个三极管是控制充与断的?

网友B:
下次多放点图片看看,看文字没看懂多少

网友C:
前景虚化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那个三极管是控制充与断的?

这个应该是三脚稳压管,使充电时电流更平直,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多放点图片看看,看文字没看懂多少

已补充图片,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那个三极管是控制充与断的?

估计是三脚升高电压的稳压管,支持快冲,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景虚化的不错~

已补照,抱歉了!

网友(2023-11-16):
直接接5V充电不会爆吗?

网友:
我与楼主用同款充电线

网友:
简单粗暴但解决了基本问题

网友:
说实话,这个充电宝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