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卖的18650电池,哪一种性价比高啊?

楼主(2021-08-17):
有说松下原装全新的,有说特斯拉拆机的,价格不一,买哪种合适?我想给电蚊拍换个大容量的,要是价格便宜的话我还想自己组装个电动车电池试试

网友:
我看咸鱼很多都是100个起卖,我要是买了估计要用好多年才能用完

网友:
碰运气吧,别人推荐的电池也有不良品。只想给电蚊拍换个大容量的,这个要求不高,很多正规品牌电池都可以。想自己组装个电动车电池的话,建议不要折腾,因为在选购电池时你很难买到性能一致性很好的动力电池,不如直接购买成品,动力电池主要是内阻相对很小,相比普通电池放电倍率都在5C以上。

网友:
假电池太多了,但真假一掂重量其实就感觉差不多了

网友:
电蚊拍自己改啊  拿坏手机电池 只要是3.7锂电池都可以  DIY精神不能丢啊。。。。绑在手柄 美美地 电动车建议购买大单体 坏了一个可以修 好排除  18650  坏了一个  会把一串拖死的   不建议 看我子做的就不错  装了2套用了1年多了  我有帖子 你看下

网友A:
电蚊拍用用,就不要买了吧。买一节两节的加个邮费怎么会有性价比?随便捋一捋,18650找不到?老笔记本电池拆,废led灯拆,废电动工具拆,还没有的话,旧手机电池那是一大堆吧?电蚊拍不用那么完美主义,可以随用随充的,即使装个废的只剩一半一半的18650充一次电也够你一个夏天每天拍蚊子的。
电动车电池,最佳方案是买磷酸铁锂的硬包单体,虽然体积稍微大点但耐操,安全系数又高。杭州三元锂电爆燃是前车之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蚊拍用用,就不要买了吧。买一节两节的加个邮费怎么会有性价比?随便捋一捋,18650找不到?老笔记本电池 ...

好的,哪种大单体锂电最安全呢?是磷酸铁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蚊拍用用,就不要买了吧。买一节两节的加个邮费怎么会有性价比?随便捋一捋,18650找不到?老笔记本电池 ...

我的电蚊拍是质零的,可以当灭蚊灯用的那种,每天都要充电

网友:
18650电池比苹果手机水都深

网友:
2400—2600mah的比克,福斯特。4块多一节不包邮,买的多比较划算,国产主流厂家里面应该没有更便宜的了。肯定都是B品哈,家用质量也很不错了。零售基本别想买到A品,A品都供电动汽车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