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k2路由器2.4g哪根是收哪根是发??????????

楼主(2021-08-17):
请教大神k2路由器2.4g哪根是收哪根是发??????????

网友:
2T2R的吧,都是收发。我猜的,具体看楼下大神科普。

网友A:
2*2,4*4都是同兼收发的;单收单发的都是为了显得天线多的假天线,三贱客擅长的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4都是同兼收发的;单收单发的都是为了显得天线多的假天线,三贱客擅长的玩法。 ...

膜拜大神!

网友B:
95%的路由器收发都合一了,一个收发切换开关或者fem,很多5G 2.4g天线都合用的。现在的路由多天线基本都是mimo像是6根天线以上的这种,其实是手机都是用不到的。目前的手机只能2*2,不排除若干年后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95%的路由器收发都合一了,一个收发切换开关或者fem,很多5G 2.4g天线都合用的。现在的路由多天线基本都是mi ...

膜拜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