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入坑单片机,驱动DS18B20

楼主(2021-08-17):
最近买了个STC15的最小系统板,找了个不知什么设备上用的4位数码管,成功驱动DS18B20显示温度。当然程序是网上扒的,改了下,本人零基础,也不会编程,这些对高手来说不算回事,我可费大劲了。

网友A:
赞,我也在学单片机

网友B:
不搞开发的话,玩玩arduino,超级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搞开发的话,玩玩arduino,超级简单

我还以为51最简单,就从这入手。单纯就是玩,到不是要开发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我也在学单片机

共同学习哈,就是没有一点基础,感觉太难了。

楼主:
原作者不知为什么没有显示小数点后,查了下资料DS18B20是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的。在网上搜了下,改了个参数,终于可以显示了,只是这个数码管没有小数点,只能自行脑补了

网友C:
你可以在小数点那空一位,或者显示个小o    英文小写O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小数点那空一位,或者显示个小o    英文小写O

这倒是个办法,谢谢

网友D:
我打算用这个做个温控pwm风扇调速器,就是都不出温度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打算用这个做个温控pwm风扇调速器,就是都不出温度来!

刚开始我也读不出来,后来根据自己的单片机修改延时参数就好了。不同的单片机即使晶振频率相同,指令周期也不一定相同,而ds1820b对延时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打算用这个做个温控pwm风扇调速器,就是都不出温度来!

如果做温控,温度范围不大的话,可以用NTC呀,比这个更简单,也更省钱。

网友(2022-02-09):
这几天真是太冷了,也想做个看看,把显示前面零去掉,改为温度的正负值更加直观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