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油烟机上凝固的油脂怎么清理?

楼主(2021-08-17):
每次用钢丝球刷,一次费一个钢丝球。
能不能用热风枪把油脂吹化自动流淌下来?若可以马上去买个便宜的风枪。

网友:
很难清,要么用烧碱,但是碰到眼睛直接报废。

网友:
有一种喷蒸汽的清洗器 可以搜搜看

网友:
某宝输入“清洗油烟机”

网友:
蒸汽清洁机,不过那个也到不了化了往下淌的程度,只是配合刷子更容易刷。还是化学除油轻松,商用就是烧碱,家用超市常见的亮净油污净就不错

网友:
现在比较火的“潮牛”,记得戴手套

网友:
如果家里有的话,可以买根可以套在高压锅泄气罚口的硅胶管,利用喷出蒸汽冲刷乳化部分油脂,外加小苏打或其他清洁剂,效果也还可以,尽量使用比较安全的清洁剂,哪怕清洁效果不如预期,毕竟比较接近食物。

网友:
挂烫机+油烟机清洁剂,记得带手套、口罩、帽子、眼镜

网友:
有那种重油污清洁剂,喷上去,过一会就熔解了。

网友:
威猛先生伺候,没有其他招,威猛对方油烟机上的油渍效果不是一般盖的。

网友:
我常常把油烟机的网罩拆下来泡在烧碱溶液里,可以洗的很干净,但也要配合刷子刷才行,还要做好防护。

网友:
放炉子上烧

网友:
冲油烟机专用清洗剂,喷上以后就能把油脂冲下来

网友:
先软化,可以烧锅水,让水汽加温油烟机软化油垢,然后带上手套,拿一张废弃的信用卡之类的卡片,然后贴着机体刮油,很快能刮个基本干净,然后喷油污清洗剂,过一会擦掉

网友:
以前有个清洗油烟机的师傅,他说这个叶轮和外壳最好是扔大的热油锅里煮,这样全部能清理干净,但是一般没这个条件,都是清洗剂加物理刮。

网友:
先喷清洗剂-铲子铲除厚的油污-卸下叶轮泡热水里加清洗液刷叶轮,叶轮是关键 油污多了影响转速,影响吸烟效果,洗叶轮别把叶轮弄变形了,不然失去平衡有异响,

网友:
用重油清洁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