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ku-5/ca-42数据线diy成功

楼主(2021-08-17):
用ttl刷机模块 接上旧popport插头的rx tx gnd就行 popport头可以从坏的n70用的不带芯片的数据线上取一个

网友:
仿佛回到了15年前的功能手机数码时代

网友:
一看标题就知道诺基亚数据线。。。

网友:
图三的诺基亚使用率很高啊按键都磨成那样了

网友A:
一代经典啊,当年的nokia创新还是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经典啊,当年的nokia创新还是挺多的

诺基亚各种奇怪外形的手机多的是

网友:
太巧了,我刚买了7260要收藏一下,正愁没办法装游戏呢,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