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二手风管机空调值不值得买

楼主(2021-08-17):
最近逛了咸鱼等二手市场有好多二手风管机,而且年代比价近,3-5年内的,请教高手是否值得下手

网友:
感觉使用麻烦,还要做过滤什么的

网友:
有需要就买呗,要是玩玩就算了。

网友A:
不值,如果要开店而且不能用其他形式空调可以考虑

网友: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风管机,效果差不说,滤网很难清洗 ,坏了还没法换,修比换还贵。

网友:
现在都是风机,和空调室内机的那种的比较好。价格在400-600之间,比风管机好安装。明装的风管机暗装的

网友:
新的还是可以的,年数太长没有必要,毕竟压缩机是有寿命的!

网友B:
神奇的国度,窗机那么好用,居然不生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神奇的国度,窗机那么好用,居然不生产了

零几年父亲家客厅安装过长虹窗机空调,当初还有美的等大品牌质量好,最大缺点是噪音,优点十几年不用加制冷剂雪种。分体空调最大优点噪音小,缺点定期加制冷剂雪种,维修麻烦价格贵。网上看窗式空调没停产,可惜没多少大品牌做。楼主说的中央空调,得看压缩机和风机电机等易损件使用寿命,以免没多久要修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神奇的国度,窗机那么好用,居然不生产了

一直都在生产,基本都是出口。美国,香港等地使用窗机的用户很多。

楼主:
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都在生产,基本都是出口。美国,香港等地使用窗机的用户很多。

都卖给落后国家了

网友:
隔壁地区的松下窗机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几年父亲家客厅安装过长虹窗机空调,当初还有美的等大品牌质量好,最大缺点是噪音,优点十几年不用加制 ...

定期加氟纯粹是安装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几年父亲家客厅安装过长虹窗机空调,当初还有美的等大品牌质量好,最大缺点是噪音,优点十几年不用加制 ...

我15年买过一个,1500,山寨杂牌,太费电了一千多瓦不停,蒸发和冷凝排好像是铜管,反正不是铁管。买个冰箱铁管的3年就坏了

网友:
窗机缺点一大堆,优点没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值,如果要开店而且不能用其他形式空调可以考虑

风管机安装麻烦需要保压特别是二手的,连接铜管喇叭口都严重受力,不重新扩难免以后会慢泄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神奇的国度,窗机那么好用,居然不生产了

窗机一点都不方便,装了窗子都开不了

网友:
窗机出口国外多,估计和房屋设计有关,留了窗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窗机一点都不方便,装了窗子都开不了

窗机并不是一定要装窗户上的,国内空调安装位置大多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