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讯1.5.8固件,如何修改MAC地址?不修改好像无法组建网桥:(

楼主(2021-08-17):
网桥两端的MAC地址要不同,才能建立连接的,
可是编程器固件刷机后,MAC地址是相同的,怎么办:(

试过用WinHEx修改编程器固件中的MAC地址,但是改好后,似乎没用,怎么办
这里有在用波讯1.5.8的大佬么,可否说下怎么修改MAC地址?谢谢了

网友A:
用WINHEX打开编程器固件找MAC地址,可能不止一处吧,修改后的固件再刷到闪存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HEX打开编程器固件找MAC地址,可能不止一处吧,修改后的固件再刷到闪存里。 ...

可是search只找到一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search只找到一处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048

波讯1.5.8编程器固件改mac参考此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048

我就是按这个帖子方法改的,改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