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RX8025T遇到怪问题,最终查到原因是芯片问题

楼主(2021-08-17):
三月前买了10片RX8025T,此前用上两片,一片电流过大,另一片很好。

早几天用第3片,昨晚程序写好开始通电运行测试。时间调好在22点XX分
早上发现怪问题:早上六点多起床时看那时间,小时数显示是30的, 正常显示是6. 忙于上班没管他。
中午下班回来显示是04点xx...............
我试着把时间调在11:59, 让他运行,下一分钟后竟然是30:00,重复试验,有时又是01:00.
时间设置在23:59, 运行,下一分钟竟然显示是24:00................
我以为是程序出错了,又以为是不是没设定好24小时制!  检查程序,重复看资料,搞了两小时,没发现问题
我怀疑是不是芯片问题。换芯片...........正常了

二手货没保障啊!   但几毛钱一片还是值得玩

网友A:
这个百万款时钟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百万款时钟确实不错。

厨房定时器,上面是倒计时,下面是实时时钟

网友B:
你那个蜂鸣器的贴纸都没撕掉啊,嘴巴被捂住了,声音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蜂鸣器的贴纸都没撕掉啊,嘴巴被捂住了,声音不大的

有些功能还未完成,还在测试中,使用时才撕开

网友:
哪个不良商家买的?

网友:
也用R8025T写了一个TM1628驱动时钟模块,没啥问题,挺准的。

网友:
大师PCB布线很随性啊

网友:
找大佬匀了我两个这种芯片,不过不是t版的,温漂性能差

不会玩,只能直接替换晶振用
其中有个电阻,本来不知道作用的,后来觉得是限流电阻吧,反正有人说装上电阻后,待机电流下降到uA级别的样子

网友:
果然很精品。

网友:
分享原理图和程序文件,仿一个,玩玩

网友:
许是脉宽误差,可以尝试调一下延时,增加程序容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