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用的三插转2插线制作

楼主(2021-08-17):
经常坐火车,多数时候坐动车都无问题,但五一时候乘坐普通卧铺,火车上2个晚上,手机充电很成问题,一节车厢只有两个插座,自己带了一个小的插排,结果列车员不让用。2插大家都在用,可是没见用那个三斜插的
。做了一个这个,不知道让不让用?
2孔插座部分最怕不安全,是焊接的,热缩管套了两遍、绝缘胶带缠了几层、又用热熔胶固定胶布。

楼主:
再不行就要把充电器插头交流端拆掉直接接电线,可是没见方便拆卸的

网友A:
被列车员看见,叫列车长,叫乘警,最后进小房间交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列车员看见,叫列车长,叫乘警,最后进小房间交谈

不允许就是拔掉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允许就是拔掉而已

你这属于私搭乱建,必须关小黑屋!

网友B:
用个五孔或七孔的小插排不就行了,体积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五孔或七孔的小插排不就行了,体积也不大

不行,我上次带的就是这个,不让用

网友:
三孔转两孔不就完了吗,还轻

网友:
我出差坐火车,直接用三转二,很方便

网友:
这个一样不让用,用一个转接头就好了,三孔转万用

网友C:
有那种魔方插座18元左右,一个3孔插座可以转5个面都有插座。再加点钱可以买带USB的魔方插座。连手机充电器都可以不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魔方插座18元左右,一个3孔插座可以转5个面都有插座。再加点钱可以买带USB的魔方插座。连手机充电器 ...

关键是让列车员看着力求插孔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列车员看见,叫列车长,叫乘警,最后进小房间交谈

谈的不错,最后在小房间充电了,以后坐车还不要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