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缝隙这么大?暴力拆解HDMI光纤线探究原因……

楼主(2021-08-17):
以前用过买过FIBBR(菲伯尔)的HDMI光纤线,感觉外壳设计非常有国际范,手感很好,组装工艺也不错,我长期插拔使用了很多次,依然没有问题,质量杠杠的。
最近又买了一条开博尔(Kaiboer)线,感觉两条线外壳组装方式类似,都是一个外壳,前面加一个盖子(姑且简称顶盖吧),但是组装工艺的差距未免有点大啊——开博尔的线接头是歪的,盖子和外壳之间的缝隙为何这么大?

很是好奇为啥开博尔的线前端缝隙这么大(好像被什么东西顶开了),我决定暴力拆解探究一下原因。用钳子夹住外壳,用金属扁镊子翘缝隙处……果然大力出奇迹,外壳开了。外壳被我夹出印子了,心疼。。

终于发现根本原因了,开博尔的设计师居然用卡扣结构连接两个没有弹性的金属件,这不变形才怪。组装过程中把外壳和顶盖“强压”组装,必然会造成外壳或者顶盖发生永久形变,造成缝隙大。这完全是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外壳这么大的缝隙,不知道使用过程中湿气会不会进去,腐蚀内部的电子器件哦。对这个产品的可靠性深表怀疑。
既然拆了外壳,在不损坏产品的功能的情况,把光纤线缆内部的结构也Show给大家看看吧。外壳里面居然用皱纹胶包裹光纤区域。感觉做工很山寨啊!?
以前在这个网站上看到过FIBBR的线的拆解(http://theatre.pconline.com.cn/716/7163577.html)。感觉比Kaiboer线的组装工艺好不少啊!!大家选光纤线材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哦,为了避免采坑,以后还是买FIBBR的线吧。

网友:
同样各买了一根,FIBBR的线头质感很棒,线身很轻,韧性好。在宏碁掠夺者XB273KS显示器和华硕ROG S提醒RTX 2080 Super O8G Gaming显卡的强力支持下,使用4K分辨率,无论是上网浏览网页还是游戏,画面都如丝般顺滑无拖影,颜色鲜艳细节细腻出众

网友A:
感谢楼主,让我知道了还有HDMI光纤线的存在

网友B:
光纤HMDI比普通HDMI线速度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让我知道了还有HDMI光纤线的存在

哈哈。现在网线都能用光纤了。HDMI光纤线性能非常棒的,比铜线细,性能还好。目前品牌较多,容易采坑。FIBBR的用起来还不错,老牌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纤HMDI比普通HDMI线速度快吗?

那是必须的啊!效果比铜线好的多,特别有高显示效果需求,长距离传输需求的时候。以前这种线卖的比较贵,现在价格都比较便宜了。但是要注意选对品牌,避免我这次采坑。

网友C:
山寨是什么? 恕我直言,这么抹黑对方不太好啊,都是一个作坊出来的吧 起个名字都差不多 还好意思说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是什么? 恕我直言,这么抹黑对方不太好啊,都是一个作坊出来的吧 起个名字都差不多 还好意思说山寨:lo ...

是一个作坊出来的吗?别吓我啊!

网友:
hdmi光纤线就是将hdmi信号转换成光信号进行传播然后再还原成hdmi信号。简单点说就是类似于光猫的那种形式。

网友:
光纤镜片没做遮挡防护,好点的接头一体塑封。再好点的里面硬塑料封装,外壳塑胶封装。

网友D:
需要外部供电吗?

网友:
感谢。第一次知道 HDMI光纤线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外部供电吗?

我买的这两根线都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让我知道了还有HDMI光纤线的存在

不但有HDMI光纤线,还有DVI光纤线呢,一般用在大型高端的医疗仪器上,价格令人咋舌!

网友:
我觉得用隐形光纤搭配 转HDMI设备.成本可以比较容易平衡.长距离的情况下

网友:
本来就是数字信号,纯属脱裤子放屁,除非是远距离传输,否则完全没必要用光纤线

网友:
涨见识了,原来还有这个光纤

网友:
拆开后,美纹胶还缠在里面啊?外表看起来差不多,打开内在不忍直视额。

网友:
我觉得光纤线是为了远距离传输用的,近距离的没什么区别,除非你买了很烂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