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沁园RO-185I净水机,我以为是电磁阀坏了一直出水,原来是我接错口了

楼主(2021-08-17):
      净水机其实贵便宜都一样,原理都一个样子,买便宜的就行,这个1400多,感觉贵了。长时间没用,忘了咋接了,一直出水,还以为是进水电磁阀坏了呢,拆了几遍,后来才知道是接错口了。索性把接口方法打印出来贴后面,省的再忘,也给网友个提醒吧。
      沁园净水机RO-185i,电源拆解,电磁阀拆解,原理就是通电磁性吸引铁棒,可以出水,断电了弹簧压着出水口,断水。

就是这个,弄错了,搞了半天,主要这个是双出水,有个洗涤口,弄迷了。

电源板,以为是电源坏

两个电磁阀,一个冲洗的,一个进水的。24V的

原理很简单,通电,这个金属柱子就吸到上面了,断电弹簧就压下去了。

网友:
目前常见的净水机有两种:一种是多级过滤的;另一种是反渗透膜的。相对来说反渗透膜的要贵一些。

网友A:
我的185机器在接口处都有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85机器在接口处都有标注

185有很多型号,各种各样的,我的是185i,网购的,后面没有,自己也不懂,折腾了好久。

网友:
通常自己弄RO都是标签机打好,贴好,因为时间长真的会忘记,或者顺着管路看
哪个是废水哪个是净水

不过品牌的这种怎么说呢,新点的都会有标签弄好的,可能以前做的随意

2个继电器倒看着不错,看来废水电磁阀也单独一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