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改一个坏的移动电源,保留原包装直接改成4.2v锂电池包,给对讲机供电。

楼主(2021-08-17):
(图片)

楼主:
激光打标输出口,和普通移动电源做个区别

网友A:
激光打标,厉害了

网友B:
定制商标是亮点,大多数地方得有批量才做。我有两三个早期品胜羽博充电宝,觉得按键输出麻烦,干脆加二极管飞线旁路,接usb灯头挺好不易发烫,手机拍照时按键增亮,尽量避免长时间增亮,以免灯头发烫光衰变暗,缺点充电宝没手动关机,只能等一两分钟停止升压,也可以接usb风扇两档风速。

网友C:
你试试用化油器清洗剂(苯) 或者PVC水管胶水  或者亚克力胶水 能不能溶化那个白色塑料件

   注意:在里面试    如果可以就找pvc的材料剪一块修型  溶化然后把那个洞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标,厉害了

正好公司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商标是亮点,大多数地方得有批量才做。我有两三个早期品胜羽博充电宝,觉得按键输出麻烦,干脆加二极管 ...

正好公司有激光打标机,就利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用化油器清洗剂(苯) 或者PVC水管胶水  或者亚克力胶水 能不能溶化那个白色塑料件

   注意:在里 ...

不错的主意,我是用红胶直接填充了,就是有点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