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半波改桥式整流问题

楼主(2021-08-17):
手头有一只小型5v的,方案是基于13001的单管自激,想改成明纬可调的表头供电独立辅助电源用。该电源用1枚1n4007做半波整流,能否从明纬整流桥后的直流300v相应点位取电?半波整流改桥式整流,百度有说可以也有说不行,特请教坛友解惑

网友:
没问题,就是多了个二极管压降而已!

网友:
二极管换成1安左右保险再与明纬主电容的300伏并联,可提高安全性。

网友A:
最好别改,这种单管自激电源的冗余量特别小,改桥式整流稳定供电了,反而特别容易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改,这种单管自激电源的冗余量特别小,改桥式整流稳定供电了,反而特别容易炸管。 ...

谢谢,我看百度说说不改桥式整流的理由和你说得差不离

网友:
220v交流电经过全波整流经过电容滤波后,电压为直流220X1.414=310V
220v交流电经过半波整流经过电容滤波后,电压为直流110X1.414=155V

网友B:
不能改,改了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改,改了炸管~

给表头单独供电,直接接到ln上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C:
表头供电加一个小电源就可以。为啥要从明伟整流后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头供电加一个小电源就可以。为啥要从明伟整流后取电?

改明纬的教程有说在整流桥后取电,防止上电过早。现在看来应该是给芯片风扇供电的辅助电源要接这个位置

网友:
直接接到310V没问题,拆不拆这个整流二极管,都要分清正负板。如果接到AC220V上,则不需要分正负极。
别听半拉子的半波电压是一半啥的乱说,不管半波还是桥式,在轻载时滤波后电容上的电压都是310V。不信你可以接到220V上,去实测下就行了。如果说余量小,防止炸管,可以在供电回路串个电阻限流下(二极管换成几欧到十几欧的电阻。主电源的电容大,小电源内开关管导通瞬间时的峰值电流可能会比原小电容大一些)

网友:
有滤波电容的半波和全波输出电压都是300V以上.可以直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