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再也不想用机械硬盘了,老电脑装上SSD体验太爽了

楼主(2021-08-17):
ssd不仅速度快,还没有噪音。十年前的老电脑装上SSD速度瞬间就上来了,大文件也即点即开,体验太爽了。

网友:
钞人,无所谓

网友:
等SSD损坏时,你就会想到机械硬盘的好了。我的3TB希捷硬盘二次开盘还能恢复好几万张照片,如果是SSD的话,基本上就没戏了。所以我现在电脑是500G的固态做系统盘,4T的机械盘存放文件。

网友:
固态优点很多,缺点只有一个,坏的时候没有前兆,直接嗝屁。

网友:
楼主知道得太晚啦。

网友:
存储大量视频文件还得说机械硬盘性价比高

网友:
等你重要资料丢失的时候你叉会觉得还是机械硬盘好了。

网友:
SSD是很好,就是我太穷,用不起

网友:
固态做系统盘,机械做数据盘

网友:
固态硬盘适合做系统盘,个人资料还是存机械硬盘好,所以,我的载机硬盘都不大,资料都在各个移动硬盘上。

网友A:
高速的机械硬盘实际使用体验没比固态差太多

网友:
SSD和机械硬盘并存的情况下,机械硬盘是内置好还是外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的机械硬盘实际使用体验没比固态差太多

大文件读写差距感觉不大,但是打开软件和游戏加载速度差老远了。

网友:
欢迎来到地球!地球人发明的固态硬盘速度很快,能让外星老飞船体验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
国家别花钱在CPU上,花在硬盘研发上,搞出第三类硬盘,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速的机械硬盘实际使用体验没比固态差太多

那差别大了去了,高速硬盘速度也就200M,小文件那就更要命了。
用了ssd,你会忘掉HDD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差别大了去了,高速硬盘速度也就200M,小文件那就更要命了。
用了ssd,你会忘掉HDD的 ...

我说的是实际使用体验,不是看跑分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实际使用体验,不是看跑分数据

就是实际体验。实际体验上看,sata接口的ssd和M2的Nvme在体验上区别不大。但是ssd和HDD,体验是天差地远的,你试试就知道

网友:
说是SSD容易坏,我从2015年开始接触SSD,先给自己电脑装了,又给单位办公电脑装了,还给父母的,孩子的等等其他电脑陆续装了八九个,我不懂什么芯片,所以每次买都不是一个牌子,都是128G,陆续这几年,价格也高高低低,至今都在服役,没有一个出问题。
去年,朋友介绍我玩pcdn,全部上上了固态盘,20来个吧,台迅的480的和240的,跑了一年多了,也没出问题。
最近寻思起来查看了一下,寿命都在90%左右。

网友:
我的固态分两个区,系统+游戏。资料还是必须存机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