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銘瑄老主板 料板一塊 缺好幾顆電容

楼主(2021-08-17):
銘瑄老主板 料板一塊 缺好幾顆電容

料板一塊,BIOS能自己隨便換
缺好幾顆電容,主要應該是受潮了壞了些元件

网友A:
料板,故名思议,提供原料的板子,适合拆零件。费点儿功夫,全部撸下来拉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板,故名思议,提供原料的板子,适合拆零件。费点儿功夫,全部撸下来拉倒。 ...

維修吧,修好了好用啊,不過不值得了。。

网友B:
什么处理器?好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維修吧,修好了好用啊,不過不值得了。。

看到两个PS/2的口子,完全就可以判定没有修的价值了。其他配件都不好找,尤其是U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到两个PS/2的口子,完全就可以判定没有修的价值了。其他配件都不好找,尤其是U 。 ...

还真别说,现在很多新款主板,包括高端主板都还带有这个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处理器?好的吗?

我的發佈有可以用的CPU內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别说,现在很多新款主板,包括高端主板都还带有这个借口。

其實兩個接口就是個情懷,老人還沒有退休呢(兩老人專門做鼠標鍵盤的事呢)

网友:
老了,没大的用处了,有拆件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