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DMI轉USB

楼主(2021-08-17):
HDMI轉USB

要裝驅動才能用,對於沒有或者壞了HDMI接口的電腦有用
又或者跟我一樣HDMI接口不方便,換成USB就方便多了

网友:
HDMI可以转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了你了

測試過,的確如此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過,的確如此能用

是不是USB转HDMI?就是通过USB增加高清视频输出口

网友B:
而且看起来不是普通USB,更像micro 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看起来不是普通USB,更像micro USB,

你看清楚點

网友C:
里面是usb显卡吧,没有3d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是usb显卡吧,没有3d能力的?

不可能啊,你這樣說,我可是很困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啊,你這樣說,我可是很困擾。。

拍一个玩玩

网友C:
这芯片巨热,不知道为什么我win10插上去只能输出800x600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巨热,不知道为什么我win10插上去只能输出800x600的分辨率?

我只用來做擴展屏,先把這東西跟屏幕接好,你再安裝好驅動後再接這個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巨热,不知道为什么我win10插上去只能输出800x600的分辨率?

是比較發熱的,我覺得是看你的屏幕分辨率的,不過這東西也不會支持高分辨率的,大概1600以下的吧,我沒有用過幾次,我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是usb显卡吧,没有3d能力的?

不是顯卡,只是個借USB視頻捕獲輸出,希望來個專業的講解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顯卡,只是個借USB視頻捕獲輸出,希望來個專業的講解一下

讓我好好學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比較發熱的,我覺得是看你的屏幕分辨率的,不過這東西也不會支持高分辨率的,大概1600以下的吧,我沒有 ...

我主显1920x1080,这个卡要么复制模式也是这个分辨率但是显示器输出比例不对被压扁了,换扩展模式就只能800x600,而且256色,有空我换台机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主显1920x1080,这个卡要么复制模式也是这个分辨率但是显示器输出比例不对被压扁了,换扩展模式就只能8 ...

複製模式好像是這樣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主显1920x1080,这个卡要么复制模式也是这个分辨率但是显示器输出比例不对被压扁了,换扩展模式就只能8 ...

反正我用的時候,復製模式也是差不多這樣子,沒有注意這個設置色板的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主显1920x1080,这个卡要么复制模式也是这个分辨率但是显示器输出比例不对被压扁了,换扩展模式就只能8 ...

擴展模式我沒有注意分辨率問題,我也不知道那麼多。。,畢竟我買回來就連手機看看不能用就放到現在才真正測試一下能不能用就發佈出來這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擴展模式我沒有注意分辨率問題,我也不知道那麼多。。,畢竟我買回來就連手機看看不能用就放到現在才真正 ...

好吧我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