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高手SM2246XT上H27Q2T8CEC9R_V2

楼主(2021-08-17):
不是最近有了新品2246XT写保护吗,现代颗粒虽然是漏电王,但是奈何温度和耐磨程度挺厉害,手头有几个这个颗粒H27Q2T8CEC9R_V2,上46EN当然速度杠杠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这个颗粒的46XT参数,

1,46EN参数
A420=Hynix,2Tbit (16K page),H27Q2T8CEC9R_V2
Hynix,2Tbit (16K page),H27Q2T8CEC9R_V2=AD,5A,16,F3,00,70,2,08,10,0,1788,1824,2,9,10,576,2,16,1280,3,56,8F,27,30,4,4F,47,0,0,2,1,52,51,1,A2,0,1,0,0,C0,77,77,77,77,12,26,88,88,66,66,66,66,82,0,〗,,

46XT有类似的颗粒,但是是14NM的,好像16NM和14NM通用,
Hynix,128Gbit,H27QDG8T2C8R-BCG(V2)=AD,5A,14,F3,00,70,3,16,1280,09216,0576,01880,01788,00800,02,01,01,1,92,00,0,10,2F,09,0000,BF,BE,11,00,00,25,10,00,47,00,09,11,8F,00,40,1,0,02,04,06,08,03,00,3,05,10,00,2F,09,01,00,00,00,00,00,00,00,00,0000,

这个参数改DIE和通道也不行,卡DOWN,不知道是不是现代颗粒必须上903清空才能开,这个颗粒现在在46EN的板子上

Hynix,2Tbit,H27Q2T8CQB3R-BCF=AD,3E,16,AB,46,4A,1,16,1664,04096,0256,04184,04012,02000,02,04,04,4,22,16,0,05,7E,19,0000,BF,BE,11,25,10,25,10,00,46,00,09,11,8F,00,40,1,0,02,04,06,08,03,00,3,05,00,00,7E,19,01,00,00,00,00,00,00,00,00,0000,
这个16NM的参数也是卡DOWN,

以前看到高手说;用46en工具debug功能里的erase info或erase all功能清空一下就ok了。
这个功能在哪里也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支持一下

楼主:
谢了,密码1111,玩了那么久第一次知道

网友A:
H27Q2T8CEC9R这货好像出的都是2246EN的盘没见过2246XT的 估计没人适配过 本来在2246EN上速度就不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密码1111,玩了那么久第一次知道

2246XT的工具也有ERASE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27Q2T8CEC9R这货好像出的都是2246EN的盘没见过2246XT的 估计没人适配过 本来在2246EN上速度就不咋样 ...

双贴512G满速,可以了!双贴就32DIE了,突然想起来H27Q2T8CEB9R这个颗粒ID;AD 3E 16 AB 46 4A和这个颗粒好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27Q2T8CEC9R这货好像出的都是2246EN的盘没见过2246XT的 估计没人适配过 本来在2246EN上速度就不咋样 ...

看错了,和H27Q2T8CQB3R这个ID一模一样

楼主:
没有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