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可以通过IPV6远程访问和同步文件吗?

楼主(2021-08-17):
移动宽带好像有IPV6了,路由器也支持IPV6.

网友A:
你还需要解析ipv6   还要软件支持ipv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需要解析ipv6   还要软件支持ipv6

群晖好像可以使用IPV6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晖好像可以使用IPV6吧

没用过ipv6   好像支持  你要爬爬论坛看看 解析ipv6

网友:
可以,但要支持关闭路由器的防火才行,要不要直接光猫路由器中继才没有防火阻访问

网友:
群晖好像可以使用IPV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