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也会漏油的京东云一代扩容

楼主(2021-08-17):
是的,你没看错,京东云也开始漏油了!
先上漏油图吧

光线问题,油迹不是很清楚

CPU热导致漏油可以理解,WIFI我是关掉的,5G芯片也这么多油
看来信号关了,芯片还是在工作,而且功率还不小

2.4G芯片和2.4G功放这边油还是少一点的
另外屏蔽罩外面是没有油的,可以排除是散热片的热量导致的5G芯片上硅脂漏油了

漏油就漏油吧,反正无线也用不到,随便擦两下就算了,下面回归正题

这是我原机带的32G江波龙EMMC和即将要换上的128G金士顿
JD云原机是带有32M的闪存的,感觉EMMC只是作为普通硬盘,直上就行
结果想法是简单的,现实是残酷的。

因为APP内无法直接格式化EMMC,所以先把边缘计算改为本地网盘模式,116G轻松认到,焊接没问题。

切换回边缘计算就悲剧了,无论怎么重启,X插件都无法运行,Y插件是外接硬盘,未运行倒是正常。
到了这一步就有点慌了,考虑会不会是JD检测到内置空间跟原来不一样封号,就换回了32G,结果换回之后不管怎么切换还是X不能运行,插上外置硬盘,发现Y还是能运行的

后来突然想到,要不然把JD云恢复出厂一下试试

还好还好,JD还没把插件检测能力做那么强来封我机器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以为128G不能识别是没恢复出厂的原因,这里又重新焊上128G后恢复出厂,结果是狠狠被打脸
这个时候想起了给N1扩容时候用的读卡器,还是看一下32G的EMMC吧

看完算是明白了,EMMC里面还是有JQ的
历时半小时,32G备份完毕。再上128G来写上

只有一个系统信息,能用就怪了
又历时半小时,镜像写完

因为是32G备份过来的,只写入了前32G的部分,后面的都是空白

换上也是只能识别到前32G,所以理论上开机就能正常用

切换一下储存方式,现在云盘不但认出116G空间,还有一个文件夹

再次切换回边缘计算,并恢复出厂设置

外置储存是一直在增加,EMMC还是192k
后面忘记截图了,EMMC已经在缓慢增加了
截至到发稿,X插件和Y插件已经缓存到如下了

因为之前测试是在公司的联通网络下,下班回来接到新送的移动网络下就有点疲软了,一直没怎么缓存。
到目前的情况,还不能说扩容成功,只能说换了128G的EMMC可以用了,要等到X插件下的EMMC存储超过32G的内容才算。
现在新买的JD云都要经历头七后才有正经收益,我这清理完缓存估计也要再经历一遍,而且7天内X插件也不一定能到32G,具体的后面再上图吧

楼主:
留个沙发给自己   发结果用

网友:
等你后续分解

网友A:
移动的收益太差了吧,我这电信的平均一天1.5-2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的收益太差了吧,我这电信的平均一天1.5-2块吧

28的手机套餐送的,闲置也是闲置,不如挂点什么了

网友B:
京东云一代,不知道这样改,京豆能多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云一代,不知道这样改,京豆能多一点吗

理论上缓存的越多,被调取的概率就越大,相对来说京东就会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28的手机套餐送的,闲置也是闲置,不如挂点什么了

移动不是58才送宽带

网友C:
这样是相当于分区跑了吧,没改前一天多少豆?

网友D:
我的两台1代现在一台1.5一台0.9,半死不活的在挂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相当于分区跑了吧,没改前一天多少豆?

我原来一直是内置跑X外置跑Y。没改前放老家跑电信了,2.0到0.6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两台1代现在一台1.5一台0.9,半死不活的在挂着

我一代128的跑的还行,每天3块左右

网友E:
改完之后 积分有提升了?  貌似浪费了一颗emmc

内置的是 B+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完之后 积分有提升了?  貌似浪费了一颗emmc

内置的是 B+插件

貌似真的浪费了一颗128G的EMMC ,积分没有做对比,但是X插件缓存到25G好几天没增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留个沙发给自己   发结果用

这都9天了,还是发一下结果吧。妥妥的翻车了。

外置都200G+了,X就到25G,应该是不会再往里面缓存了

“家32”就是改的这台路由,后面括号里面是系统识别的,已经认到128G了,磕伤还是按照32G的储存。

收益其实没有跟之前做过对比。这是300M移动下挂的收益,同线下还挂了一台二代64G,也是刚过头七,过几天看看挂到公司另一条200M联通上

网友(2021-09-29):
缓存是根据京东云远程系统识别你机器型号来给的 你得找个128的SN和MAC写进去才行吧 也许写了也不行 得换128原机的spi…

网友:
还不如直接找个U盘插进去了。

网友:
备份一个原128G的固件,烧录进这个金士顿里面,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2022-03-23):
这个不一定噢。
后来有没有坚持呢?
我二代原生128+480Gssd
外接几天就跑慢了
128G跑半个月也没上去
问了客服
客服也说没事
后来要求客服帮我刷新一下,然后重启后就跑到现在96G

网友(2022-05-27):
我感觉你翻车的原因这这一步,相当于硬盘分区,应该是一个,你克隆硬盘成了2,来回切换时可以识别,但是边缘计算时还是2个硬盘分区,希望你看见我的恢复后也试试克隆硬盘成一个分区,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是一没芯片,二就是技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