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手请教,有没有手机内存制件U盘系统的教程

楼主(2021-08-17):
本人手头有热风焊台,有一定的动手能力。请教一下,手机内存芯片制作成U盘有没有系统教程?

网友:
EMMC的EMCP的直接值球焊到对应的 读卡器主控的U盘板子上面就行  EMMC 153 EMCP221   ufs的好像有的被锁容量了 没有软件搞不定

网友A:
有教程,视频教程,你在某宝上去搜索一下就出来,店家建议你购买全套制作工具和材料,其实很便宜,全套工具购买下来不到20元。还包邮,教程视频多得是。

网友B:
我手上好多尸体手机了,楼主可以帮忙改成优盘吗,费用好说,废物利用总比躺尸好。

网友:
ufs的用3350板子,4K那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教程,视频教程,你在某宝上去搜索一下就出来,店家建议你购买全套制作工具和材料,其实很便宜,全套工具 ...

谢谢!是买工具送教程那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好多尸体手机了,楼主可以帮忙改成优盘吗,费用好说,废物利用总比躺尸好。 ...

我也是新手,等有点经验乐意效劳。在此论坛相聚,都是有缘人。

网友:
拆下,刮胶,植球,贴上,而已
买的主控板是新的话,不用植球了都,新板大部分都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