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挡调速台扇怎么修?

楼主(2021-08-17):
三挡调速台扇接电容的两根线测不到电阻了,把最低档的那根接到电容另一端可以转,中档和高档和原来的转速慢很多,还有什么办法提高转速?转头电机没有。

网友:
电机启动绕组烧了吧,拆开看看是不是温度保险烧了,要不就换电机

网友:
副绕组断路了呗,多半是绕组接头那断了,现在很多电扇绕组都是铝线或铁线的,用不了几年接头那就断了,可以拆出线圈,根据外接线找到对应接头的黄腊管,剪断旁边的绑扎绳,拿掉黄腊管直接测绕组线头,一般情况都不用测,那掉黄腊管就能看见线头断了,把线头接上,涂上704硅胶再套上黄腊管,用棉线绑好绕组就行了,最好把所有接头都涂上704进行保护,要不然过段时间别的接头又出毛病了。
拆的时候要一定要小心,铝线铁线都很容易断,接头搞好一个再拆另一个,弄得不好就要对着一堆线头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