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熨衣器

楼主(2021-08-18):
家里的熨衣器插电就跳闸拆开看看

加水壶

入水装置

北方水质不好看这脏成啥样了

晕锈成这德行了没有必要折腾了

配重

多档开关

发热芯

出热气孔

锈得一塌糊涂

温控

储水箱也拆了

锈成这德行了

万多谢支持!

网友:
这东西长期不用要无水储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长期不用要放水储存的

放水,是放出水还是放着水?

网友:
还是熨斗比较安全了。

网友:
这是长期加自来水导致的,并且加的是硬水。厂家说明书上说明了应当加纯净水使用。类似的产品还有挂烫机,也是要求加入纯净水的,不得使用普通自来水。

网友:
应该是漏水了,不然不会这样的。清理一下应该能用(也可以直接更换发热体),将橡胶圈里外都打704耐高温胶。

网友:
考究,挂烫效果好吗?自来水腐蚀了,修好用纯水吧

网友:
十年前公司抽奖的福利,美的挂烫机,用几次后打包装箱至今。

网友:
感谢楼主劳动。我的都是一直加纯净水使用。

网友:
那个壳体是铝锌合金的吧?铝锌合金最容易氧化成这样。

网友:
就是个迷你小锅炉

网友:
看来都是漏水这个老问题

网友:
自来水水太硬,易结垢。不常使用的话,建议使用桶装水。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用来桑拿么?

网友:
锈得不能导通了吧

网友:
没打防水胶

网友:
这种要用纯净水,不然水垢多得很

网友:
这个应该叫挂烫机

网友:
我们加的是蒸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