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科普,信号不好?还分体位?

楼主(2021-08-18):
家里。电信手机。偶尔出现:对方听不见我,但我听对方倍儿清楚。重拨、或者到门窗附近重拨才成。最极端时换位置重拨N次都不行。

看信号指示呢,满格或者基本满格。但4G速度也不行,速率10-20MBps且不稳定。尤其是上传,经常到几K级别。5G速度一样怂。但是一出门外50cm,则大为改善,能到80MBps。

移动也一样,信号看上去比电信强,100%满格。但通话不佳也偶尔发生,而且网速更惨不忍睹,微信发一句话都得转半天圈,0.5M的文件10分钟都不一定发完,站门外也一样。

电信上门检测信号强度,说低于标准。特么我这里是市区,地形不复杂,亦无高楼包围。无非是楼层低一些而已?

对方解释说我的位置是三个基站边缘,除非给我装放大器,否则无解。
考虑到现在基站都是铁塔公司统一建的,三家共用。所以移动我就没再联系上门检测。也没让电信装放大器,太难看。

疑惑之处:

1.真的是信号弱吗?都“低于标准了”,怎么手机还能满格?好几个手机,都这样。而且一出门就大幅改善?我又不住集装箱里。

2.原先我认知停留在GSM时代,觉得信号不好应该是“双方都听起来断断续续”。看了一下上表,其实从GSM到LTE,上下信道频率是分开的。

略解惑。但问题还在:如果说信号弱,应该有相同概率出现“我听不见对方”才对吧?为何总是我“上行”差?而且对方听不见我任何声音,似乎上行信道完全没有建立。

一种想法是,“上行”是我的手机天线发出去的,功率远小于基站发给我的,所以不容易握手成功?

求科普。

ps:信号互扰的可能性存在吗?看表格,似乎LTE语音工作在2.4G左右,和路由器差不多。

网友:
1、除了玻璃和木门,其他任意墙体和金属都是信号的绝缘体或吸收体,目前空气是最佳传播媒介所以城市中的空旷地区信号好些
2、单方面接收不良跟握手协议有关,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症状这个没法解释,跨网的时候这个问题尤其严重,不过最近福建地区已经解决了跨网单方聋哑的问题,基于VOLTE的技术毕竟靠谱

至于认为LTE运行在2.4GHz,你应该仔细看一下你发的表格图,没有一个基于2400MHz~2499MHz的频段,早就错开了

网友:
假满格 这种事3G就开始。。。

水果手机显示就比较正常,挪到信号好的地方,可显著降低辐射。。

其实现在都高频穿透力差,和当年小i灵通一样,建议响铃后到窗口

网友A:
玩过卫星锅子的都知道,

信号具体有:信号强度,信号质量也就是信噪比;所以单看强度是没用的。

再来对于手机这种双向通讯的设备来讲,信号强度还要看反向的上传信号质量,也就是说你收到的信号是100,但是你手机发射过去的信号是20,那边接手后无法解码了,然后服务器就不知道你要什么,就无法传数据给你,只能等你再次请求。

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变现出来就是通话,数据传输的“哈慢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过卫星锅子的都知道,

信号具体有:信号强度,信号质量也就是信噪比;所以单看强度是没用的。

专业啊...

---------------------------------------------

网友:
装一个信号强度测试的APP,看信号抖动曲线。抖动越剧烈越没法用,手机信号那个强度显示他不是实时采集的。应该是延迟几秒采集一次。在折腾WFFI信号的时候我深有体会。
住楼房应该是越高越好,具体高度看手机信号塔天线发射角度。高频信号你想象成手机塔安装个手电筒。往你家照射,只要又遮挡,那光线就得通过无数次反射到你家。反射次数越多信号越弱。信号波段频率比光的低,所以一些遮挡还能穿透。但是钢筋水泥是不行了。而且还有“多径效应”的衰减。

网友:
LTE 频段很多。
但绝和民用免费的 2.4G 频段是隔开的。
现在2.4G 烂成什么样子了。

网友:
要不就是 天线在你这楼顶 , 灯下黑了

网友:
不会看,有会看的来说说:

不知道下面的这个测速,相当于几G的数据流

网友:
手机有问题,我这边一般信号不好的话能听清但是对方听不清

网友B:
把LTE关了就解决了,另外待机还是把4G关了省电,3G看着信号100多却比4G 信号80多还省电。
开LTE打10000打着打着就没声了,接电话是对方经常听不到,3G下从来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LTE关了就解决了,另外待机还是把4G关了省电,3G看着信号100多却比4G 信号80多还省电。
开LTE打10000打着 ...

果然,关闭VOLTE后,初步判断没问题了
我是在某个位置,屡次重拨不行之后,当场试验的。关了lte再拨,立即好了。
也许是心理作用,感觉语言质量略有下降。
当然,保通更重要。

至于关闭之后,通话时无法同时使用4G网络,这个对我影响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关闭VOLTE后,初步判断没问题了。
我是在某个位置,屡次重拨不行之后,当场试验的。关了lte再拨, ...

语音那是肯定下降的,声音呼大呼小,不过至少能通,大不了开免提。
VOLTE兼容性奇差无比。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1168-1-1.html
一个电信基站在百米之内,另一个在5百米以内。
有一天一觉醒来,电池直接红了,耗电50%+,接着发现电话打不通。
换了手机也没用,最后用移动打10000才发现是最近的那个基站故障。
自从来所谓5G全覆盖,电信信号又差上一个档次。
现在1X 是80,3G 100多,4G是80
4G+只在电信营业厅才有,速度确实很爆表比100M宽带都快,然后走出3公里,只剩1X还是一格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音那是肯定下降的,声音呼大呼小,不过至少能通,大不了开免提。
VOLTE兼容性奇差无比。
https://www.my ...

嗯嗯。不过和手机应该也有关系。我红米和小米都这样,家人另外一部华为没有问题,家人另外一部红米,偶尔会出现断断续续,靠近门窗或者到室外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