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展示一下魔改写保护读卡器

楼主(2021-08-18):
曾几何时,插sd卡时拨动写保护开关可以写保护还是标配,但随着资本家的贪婪无限增长,现在还能支持这个功能的读卡器是越来越少了
这里有个问题,如果是小小的tf卡又怎么样才能实现写保护呢?
这里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使用sd卡套,在配合支持sd卡写保护的读卡器,又或者,用我们今天的主角

某鱼是收的魔改硬件写保护读卡器2枚,都是优越者改的

一个开关在末尾

另一个开关在侧面
说不上哪个位置更好,其实主要是因为魔改出的开关太突兀,放哪里都不好看

侧面是卡槽

插卡测试一下

果然没有删除选项了,立竿见影
有人会说了,那么多写保护U盘,为啥还需要这个?
我的答案就是启动盘。
以我的经历,就算是被捧倒天的3257也有无法启动的主板,但是我用读卡器+tf卡组成的pe缺是百试百灵,因此我的主打启动盘都是读卡器+sd卡,或者tf卡的组合呵呵
完事收工

网友A:
不祼一个吗?

网友:
开关显得略大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祼一个吗?

这开关一眼就看出来是用502黏在上面的,裸倒是能裸,问题是穿不回去了

网友B:
原理是什么呢,只是去掉了菜单中的删除,还是说改变了硬件电路,物理上防止删除?

楼主:
这里先预告一下,过几天再发一个官方的写保护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什么呢,只是去掉了菜单中的删除,还是说改变了硬件电路,物理上防止删除? ...

是真的写保护,让主控的写保护引脚接地或连通,大部分读卡器主控都预留了写保护功能,只不过商家没有加上物理开关而已。
顺便很多硬盘盒或者易驱的主控也就是桥,也都有写保护功能,我也收了很多写保护硬盘盒

网友:
不喜欢写保护这个功能

网友C:
想要个链接,合适就入一个使使

网友:
求个链接,合适入一个

网友D:
TF卡加一个SD卡套,卡套也有保护开关,在套个普通SD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TF卡加一个SD卡套,卡套也有保护开关,在套个普通SD读卡器

我之前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个链接,合适就入一个使使

某鱼搜写保护就可以,不过价格并不亲民,可以后续关注我的官方写保护读卡器,没有手工费价格亲民

网友E:
我对LZ的答案-启动盘有兴趣。

因为前提环境没讲清,我认为结论是粗线条的、不精准的。

启动的本质是固件磨合适配。主板型号信息不需要,重要的是主板固件型号

--即BIOS/UEFI的厂家、型号信息。同一个U盘,换主控固件版本后,启动
兼容性是大相径庭的。必要时,降级固件以适配BIOS/UEFI。

启动类型:
是BIOS下启动,还是UEFI下启动?
是DISK磁盘方式启动 ,还是CD光驱方式启动?
如果3257 CD光驱能启动成功,则说明3257盘固件还是适配的。

从LZ的描述推测,应该是DISK磁盘启动方式。SMI USB2主控固件
的特性就是可以优化磁盘BIOS启动参数(SMI USB3主控固件不支持优化)
但因LZ提供的信息不完整,不好推测LZ 3257启动失败时的情况。
==========================================

我们编写了ubootchk小工具,用于检查U启兼容性相关参数,
LZ可以用此工具检测一下读卡器、3257盘,把生成的TXT文件上传供分析。

ubootchk运行环境为winxp、win7,win10早期版本也可以。由于
ubootchk捆绑了Linux命令行版本的抓USB包、计算器等小工具,
杀毒软件可能会误报,忽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对LZ的答案-启动盘有兴趣。

因为前提环境没讲清,我认为结论是粗线条的、不精准的。

你这太专业了

网友:
我们也是业余爱好者。

ubootchk windows版百度搜索一下即可下载(ubootchk.exe V0.2)。
(最原始的下载是在数码之家的,但由于时间久远,且新站、旧站变化,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下载。)

ubootchk也有linux版,不常操作Linux的,就不推荐下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鱼搜写保护就可以,不过价格并不亲民,可以后续关注我的官方写保护读卡器,没有手工费价格亲民 ...

好的,感谢大佬分享,等亲民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先预告一下,过几天再发一个官方的写保护读卡器

华马金属读卡器吧?我入了,店铺搞活动,24块,叠个省钱卡20-2,22块钱入手。这个读卡器是真的戳我,这个价格和川宇19.9的读卡器比起来还真的有竞争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鱼搜写保护就可以,不过价格并不亲民,可以后续关注我的官方写保护读卡器,没有手工费价格亲民 ...

话说你这个手工的多少钱一个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