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罗马仕WL1A无线充电宝拆解和改良

楼主(2021-08-18):
从买回来到现在,有半年多了,一直想看看里面的构造又百度不到拆解图,而且充不了AirPods。今天决定我首拆它

这是充电宝的正面,颜值还可以。上面是无线充电指示灯,中间是无线充电防滑垫,下面是罗马仕logo

楼主:
中间是罗马仕和七千猫logo。为什么每个罗马仕充电宝会有七千猫的logo呢?我查了一下,原来七千猫是一个集团企业,罗马仕是他旗下全资的子公司。也就是爸爸和儿子的关系

楼主:
下面是充电宝的型号,容量等等其他信息。输入输出都是5V 2.1A,也就是10.5W。无线充电是5V 1A 也就是5W。总输出5V 2.1A,也就是当你使用无线充电功能时,USB A输出只有5V 1A功率5W

楼主:
好了,拆了我二十几分钟。我们再看看正面

楼主:
中间这个就是无线充电的线圈,红色细线的是温度探头,防止无线充电过热。看来线圈也没缩水,也有10圈。那为什么充不了AirPods呢?直接不上外壳试一下

楼主:
居然可以耶,原因可能是线圈没有贴紧外壳,或者外壳太厚。嗯。。。。。突然有个想法给线圈和主板芯片加散热片。

楼主:
撕下线圈,清理残胶

楼主:
0.8mm厚铝片

楼主:
在主板芯片上贴上散热片,可以让输出更强,不会因为发热而降电流

楼主:
贴了两片,每片下面都有两个芯片

楼主:
线圈背面贴上铝板散热,在铝板上再贴两片海绵胶布,加强隔热和尽量让线圈贴紧外壳

楼主:
打上胶水,装壳

楼主:
好了,现在可以充AirPods了

网友A:
这种只有破拆,,卡口很多,撬后有痕迹,说不定还打胶了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有破拆,,卡口很多,撬后有痕迹,说不定还打胶了更麻烦

是的,所以装回去要打胶,胶干了之后用锉刀修一下翘起毛边

网友B:
铝板会不会降低充电效率?就像电磁炉那样,感应到线圈的电流而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板会不会降低充电效率?就像电磁炉那样,感应到线圈的电流而发热。

不会,线圈下有隔磁板

网友C:
罗马仕的东西看着就害怕,电芯大得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马仕的东西看着就害怕,电芯大得吓人

还好,都这样

网友:
原来线圈没有贴在外壳上,改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