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大众MQB速腾原车6喇叭,一百元升级8喇叭

楼主(2021-08-18):
舒适版原车6喇叭,位置分别在A柱一对,前门一对,后门一对。和旗舰版的区别就是旗舰版后门多一对高音头。

这就是旗舰版和舒适版的区别,因为旗舰版的高音喇叭位置是安装在软质包裹上,如果说那里打孔的话是比较难打孔和固定的,所以我打算安装在储物盒上方,安装在那里既不影响美观,也安装便利。

楼主:
拆下门板

楼主:
开孔,然后安装2寸喇叭网罩

楼主:
用AB胶水在里面固定喇叭网罩

楼主:
固定高音喇叭,这里我用的是免钉胶

楼主:
固定喇叭的安装脚

楼主:
这是安装好的效果图,新安装的高音头直接和原车的重低音喇叭并联就好

楼主:
喇叭100+网罩6.5+开孔器6.74。一百块钱出头,即可感受音质质的飞跃

网友A:
听得效果咋样?位置低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得效果咋样?位置低不低?

提升很大,位置还好,因为是A柱喇叭是最大声的,所以前后排听到的声音都是前面

网友B:
高音是直达声场,需要高音喇叭和耳朵平齐

网友C:
DIY精神可嘉,不过如果是我,拆门板后遗症异响啥的会让我马上止住躁动的手。

网友D:
后门原喇叭直接换掉,改成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门原喇叭直接换掉,改成同轴。

不喜欢同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精神可嘉,不过如果是我,拆门板后遗症异响啥的会让我马上止住躁动的手。 ...

不怕的,大众的门板用悬浮式螺钉,然后拆开了也可以用植绒胶布把里面的线包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音是直达声场,需要高音喇叭和耳朵平齐

A柱喇叭最大声,后排的高音只是辅助。前后排听到的都是前面发声,不存在听到的声音是从下面响

网友:
直接上旗舰门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Y精神可嘉,不过如果是我,拆门板后遗症异响啥的会让我马上止住躁动的手。 ...

大众的没事,这种大卡扣设计的很合理,我的速腾自己拆过。再装上依然是严丝合缝。

网友(2021-11-08):
改的是不错,就是副厂网罩有点low, 不如买原厂的网罩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Y精神可嘉,不过如果是我,拆门板后遗症异响啥的会让我马上止住躁动的手。 ...

大众的飞旋卡扣,放心拆。我的拆了装好了一点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