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新展品:63A式水陆两栖坦克

楼主(2021-08-18):
还是那个抗战博物馆,除了导弹驱逐舰声呐、螺旋桨、“操蛋”、81式122mm轮式火箭炮外还增加了俩坦克
先上63A式水陆两栖坦克,1998年才定型,这就成展品了

展牌

全貌

侧面
看负重轮似乎没有收缩抬起结构,上次看两栖装甲车的纪录片,下水后负重轮可以收缩减小阻力

主动轮、负重轮和履带,履带两面没见橡胶片

炮塔,上面附件比较多

这是侧面的烟雾弹发射筒

炮塔前面那个纵向玻璃窗里是夜视仪或测距仪
前景是车身观察口

车身侧面的信号灯,好像里面用的是小的白炽灯泡

这是前面那块铁板(分水用,不知道具体名字)的液压收放筒,应该可以根据速度和浪涌调节角度

屁股后面有俩洞,这是它的喷水推进器

深处还能隐约看见桨

两栖装甲车尾部还带一个可收放类似机翼的升力滑板,63A看着像是没有

简介:
63A式水陆两栖坦克是我军两栖装甲师和海军陆战队的主要突击力量。其105毫米低后坐力线膛坦克炮,在2000米距离上发射新型脱壳翼稳穿甲弹时,穿甲能力为560毫米均质装甲钢板或2100毫米厚的钢筋混凝土火力点;该炮还能发射我国研制的105毫米口径炮射导弹,该导弹最大射程5.2公里,最大破甲深度700毫米。
尺寸:长 9.6米(炮口向前时全长10米) 宽 3.2米 高 3米
动力:580马力
重量:22吨
最高速度:28公里/小时(水中)
抗风浪能力:5级风,4级浪
乘员:4名
武器:
105mm线膛炮×1,备弹40
12.7mmW85式高射机枪×1,备弹500
7.62mm59式并列机枪、航向机枪×1,备弹3000
火控系统:
采用稳向式火控系统及集成式双向稳定炮瞄系统,装有简单型热像仪
坦克防护能力:
炮塔正面100米距离可防25毫米穿甲弹,车内装有高效自动灭火/抑爆装置

据说水面时速28km也是相当快的了,早期的只有10km/h

网友A:
这个是真家伙,有的展馆摆的是模型

网友B:
厉害啊,又上新展品了。63A好像广州和湛江之前装备过

网友C:
装甲是空心的吗?不然是如何浮在水面上的

网友D:
高架桥下的展览?好主意。其实各地倒真的可以学习这个弄些退役的装备陈列来提高大家的国防意识——许多已退役的装备先拿来参观,过一段时间在送到钢厂回炉,可以多发挥下余热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真家伙,有的展馆摆的是模型

这博物馆都是真家伙,去年还接收了一艘去年退役的051导弹驱逐舰(166珠海舰),好像今年开放参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又上新展品了。63A好像广州和湛江之前装备过

还有艘051导弹驱逐舰,找时间去看看

网友E: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F:
求科普这大家伙是怎么浮在水面上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高架桥下的展览?好主意。其实各地倒真的可以学习这个弄些退役的装备陈列来提高大家的国防意识——许多已退 ...

外国人看详细了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甲是空心的吗?不然是如何浮在水面上的

装甲不是空心,就是薄些,毕竟全重才22吨
浮在水面上是因为内部空间大嘛(密度比水小),只要排开22方的水就能浮起来了(粗略按长7m宽3m的方块算,吃水才1m多点)

网友:
坦克的履带是它的软肋。

网友:
四人车组,没自动装填机,射速全靠装填手撸。
当年出口了越南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架桥下的展览?好主意。其实各地倒真的可以学习这个弄些退役的装备陈列来提高大家的国防意识——许多已退 ...

其实这样的退役装备展览还是不少的,关键是要免费才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样的退役装备展览还是不少的,关键是要免费才给力

退役后先免费借用给地方搞展览,展览个三五年后再回炉,价值利用最大化……当然,如果地方嫌占用场地耽误挣钱,jd要求给租金,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欢迎大婶开拖车前往自提,保安问就说偶同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科普这大家伙是怎么浮在水面上的?

你看12楼偶的解释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国人看详细了不好。

估计现役的都被看去了

网友:
看起来挺新的,退役时间应该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