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 三星的开卡成功后还是1024KB

楼主(2021-08-18):
开卡成功,软件显示60GB,但之后磁盘管理和重新用软件测试还是1024KB,重新拔插等、短接等方法试过还是无效,请教?

楼主:
请问大神,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个人猜测:固件区有坏块,固件存不住?

网友:
不奇怪,刷了RDT就这样

网友A:
看一下开卡设置图 是不是没设置对

网友:
你弄成RDT了,所以就是这样,你把rdt的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开卡设置图 是不是没设置对

下面是设置图

楼主:
请大神们看看,设置里把RDT去勾选后开卡不成功,是哪里参数错了吗

楼主:
是不是参数不对啊

网友:
全部默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