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早期的51单片机M83C154,程序如何读取

楼主(2021-08-18):
早期的51单片机,型号是M83C154,里面的程序可以读出来吗?用什么编程器和软件?

楼主:
是几台仪表,这个芯片损坏了。还有一台好的,想读出后再烧录到新的芯片中,不知能否读出,读操是否会损坏被读芯片

网友A:
都加密了,怎么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加密了,怎么读??

这个型号的五一单片机没有看门狗的好像也不加密的吧?

楼主:
是OKⅠ芯片

楼主:
这部分是读写时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部分是读写时序吗?

这是外部数据存储器的读写时序,不是内部程序的读写时序。
这种老掉牙51单片机,市面上找任何一家破解公司都能读出程序,没必要自己费劲,直接找破解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