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海信LED49N2600升级救砖文件

楼主(2021-08-18):
升级前仔细看版本信息

海信LED49N2600(0001)升级数据.rar

203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家元 -55

网友A:
这种电视机固件是不是得型号相同才能用?一般很难找到刚好一个型号的,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视机固件是不是得型号相同才能用?一般很难找到刚好一个型号的,标记一下。 ...

一般要型号完全一致才行,否则可能会有无线不能用或者屏幕显示遥控不灵之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视机固件是不是得型号相同才能用?一般很难找到刚好一个型号的,标记一下。 ...

对,型号和版本要一至才能用,对应条码版本